联想B300一体机奇葩主板内置VGA接口

楼主(2014-11-17):
各位大神,小弟这里有礼了。
联想B300一体机主板上带的一个直插十针(5针双排)接口。标注为:GPU_VGA
请问这种十针VGA接口的引脚排列是统一标准么?
如果我想外接标准15针VGA接口的话,连线哪里可以买到?

北方寒冬裸体在线跪等回复

网友:
呵呵  这样的接口在PCI-E小显卡上常见 但至于定义还没去研究过 。

网友:
没见过这种接口,最好能上张图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发到笔记本版本看有没有高手解答

网友:
我发不了图啊。不是到是不是因为我是新人的原因。
其实也很简单就能表述清楚。
主板上竖着十根针脚,5根为一排,一共两排。
类似USB板载接口。

网友:
不奇葩,联想有款17寸的外接12V供电液晶,你把VGA线搞来插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