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七彩虹C.NF4X-M2一例

楼主(2014-11-17):
今天来了一个七彩虹C.NF4X-M2,说是电容爆了,能上电不亮。

仔细一看爆了5个电容,内存5vduel处的电容,全部更换后仍然不亮机,看来还是有别的问题。
因为是nv的桥,上电顺序是内存、桥、cpu、总线,直接量cpu电压,正常;再量总线电压,正常。时钟与复位都没有,心想是桥虚了,用座灯看了一下,全亮,不管了,直接加焊桥吧。

加焊后故障依旧,有点乱了,nv的不出时钟复位一般做桥没问题啊,难道是桥挂了?耐下心来仔细想了想,内存供电处的电容爆过,是不是那里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呢?返回到内存槽测了一下基准电压,问题发现了!才0.3v,再测内存主供电,0.6v,绝对不正常!再返回到内存的供电ic处检查一番,供电ic的条件都正常,就是电压出来的偏低0.6v,直接更换供电ic,更换完后内存供电已经正常。
问题又来了,仍然点不亮。有点小烦了,再测量了n处地方,都正常,最后无意用cpu座灯看了一下,发现了一些端倪,有一颗灯珠不亮,心想肯定是刚才做桥没有做好,本来是全亮的。于是重新加焊桥,加焊完后,上电跑码亮机!

第一次在原创区发帖,希望大家多多指正!多多加分,谢谢!

网友:
维修的时候就是这样,理论 实践 判断。。。。。

网友:
还不够细心,所以走弯路了

网友:
你这是用风枪做的吧

网友:
桥多加焊了一次!不细心就会走弯路!

网友:
nv英伟达芯片组上电时序系列的主板不出时钟供电和复位,一般是桥虚焊引起的比较多,这里内存5vduel处的电容应该是连接对应供电单元电路内存供电MOS上管D级的。

网友:
当有主板电容暴裂的时候,要考虑主板用时已长,当多个暴裂,那更证明它是在不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在工作,这的板故障是较多的了。

网友A:
没看到你的BGA的,上个靓照啊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不值 当修,返修也是很高的

网友B:
开始就该按时序检测,免走弯路…。

网友C:
能干桥,直接属于芯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的BGA的,上个靓照啊

不敢上,上出来怕亮瞎大家的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就该按时序检测,免走弯路…。

内存电压偏低也会产生cpu供电吗?临界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干桥,直接属于芯片级了

no.no.no....

网友:
是加焊了两次吧,我加焊了块英伟达的,一下子就不触发了,真是运气不好啊!!

网友D:
cpu座灯的那颗灯不亮 代表与桥的通讯不正常吗?
(我没使用过带灯的假负载)

网友E:
楼主要是换好电容后先量下内存主供电电压就好了,这样就不用焊桥了。灯座的灯全亮,桥基本没有虚焊。看来各个时序电压还是老实点都得先测一遍。免得走的路真的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是换好电容后先量下内存主供电电压就好了,这样就不用焊桥了。灯座的灯全亮,桥基本没有虚焊。看来各 ...

大师们的分析,小白铭记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座灯的那颗灯不亮 代表与桥的通讯不正常吗?
(我没使用过带灯的假负载)

好像是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这个灯座的原理

网友:
还是灯座用得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