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求三星GT-S7568原理图

楼主(2014-11-17):
求三星GT-S7568
原理图
,谢谢!
三星

网友:
我的手机是开不了机,用数字表测电池触点正负极只有一点多欧的阻值,已明显短路,怀疑是功放的问题,我在广州,请问到那里可以买到手机的射频功放?

网友:
怎么没人回应呀,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