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希捷怎么跳线能进入安全模式

楼主(2014-11-17):
我有一块希捷的硬盘,怎么才进入安全模式刷写rom?

网友A:
硬盘也能进入安全模式,没听说过。

网友:
硬盘刷写固件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网友B:
安全模式不是要专用工具软件吗?

网友:
跳线的位置被指令线占用了,安全模式不是跳个跳线解决的。

网友C:
希捷的F级,又称为希捷的安全模式,在希捷菜单里面,有个十字架的图标,点一下就进入F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全模式不是要专用工具软件吗?

可以用专业工具,也可以在硬盘刚通电的时候,按下CTRL+Z 二十秒,不松开,手工进入安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也能进入安全模式,没听说过。

大多数硬盘都有安全模式,所谓安全模式,就是PCB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捷的F级,又称为希捷的安全模式,在希捷菜单里面,有个十字架的图标,点一下就进入F级了。

不太懂,看来我还需要学习。

网友:
又学到一点。。。

网友D:
这个我知道, pc3000 挨着电源的那个图标点下里面就有 安全模式选择,点一下后通断电一次进去安全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知道, pc3000 挨着电源的那个图标点下里面就有 安全模式选择,点一下后通断电一次进去安全模式

只是软件操作就可以,不用对硬件进行改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只是软件操作就可以,不用对硬件进行改变吗?

  PC3000  里面 点一下 就直接进了 什么也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3000  里面 点一下 就直接进了 什么也不用改

非常感谢你!

网友:
就是PCB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