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着急了,主板、显卡、电源问题

楼主(2014-11-17):
小弟自99年摸电脑,一直就养成了diy的习惯,喜欢刨根问底,电脑坏了也找出个究竟,虽然没有各位专业。
现小弟有个问题:
电脑概况:CPU:i7-3770,主板技嘉h77-ds3h,显卡:V星r9-280x,电源振华650w
问题:
买了块新显卡就是这个V星r9-280x(6+8pin),用了前三个月,正常。然后开始偶尔开机不能检测到,而且不能检测到的次数越来越多,至现在根本无法正常使用。发现主板可以自动切换到集显正常启动,通过bios将集显关了则报警。
换旧显卡(艾尔莎9600gt)后正常使用(6pin)。
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送V星维修,但是返修回来后发现仍然点不亮,开始怀疑是主板或者电源问题。

经OCCTPT4.4.1检测,12v电压9600gt可以保持在12.17(使用中),而且650w电源足够用,买了不到一年,无其他症状。将6+8pin的线分别从电源的两根接出也不行。

求各位大侠,能否判断是哪个部件问题么??眼看魔兽6.0要开了。。。

网友A:
代换法,确定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换法,确定故障

手头没有那么多资源,看了网站没有北京维修点啊

网友B:
换显卡就好了,MSI的显卡问题好多,新的显卡坏掉的大把,我都怕了那些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显卡就好了,MSI的显卡问题好多,新的显卡坏掉的大把,我都怕了那些显卡了。

真汗了,返修的显卡出厂不检测么,到家根本没法用啊

网友:
MSI这显卡坏的很多,保修会来不以定是好的,可以拿到朋友电脑去试试。

网友:
这都不用考虑,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因为用9600gt时都很正常啊。

网友:
估计售后也没处理好,看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去技嘉官网看看有没有你这款主板的新版BIOS,主板的可能性也不能不考虑,几年前给别人做技术时遇到过类似情况,记得那时一客户换了块9600显卡,用了半年后也就不认显卡了,也以为显卡的问题,返到上家测试没问题,后来经多位业内人士得出结论,是主板的问题,主板已经过保,不管了,我们也没给客户刷BIOS什么的,直接换新主板了。电子产品就是这个样子,开始可以兼容,不能保证用一段时间以后还兼容。只能这么大致的下结论了,没有时间精力去深究。

网友C:
今天去经销商检测显卡可以点亮,怀疑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去经销商检测显卡可以点亮,怀疑电源问题?

售后给没给你返厂都是个问题  基本上还是显卡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公司承包售后,拿过来测到有显示,进下系统跑一次3D,没问题就出掉了,对于第二次开机才出现问题或者偶尔出问题的主板或者显卡都没办法仔细检测。

网友: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是在主板上下功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