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简单单的维修,高手飘过

楼主(2014-11-17):
  有两天没发帖了,有点手痒,今天我再发这两天修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三台机,维修超简单,高手可飘过

1.第一台是联想THINKPAD R61的,故障为无待机
   当我拿到此机时,心里没有一点把握,因为从来都没有修过IBM的,但是本人又是从不认输的人,既然这样那就修吧,一接入电流表为000A,再测公共点无电压,
  还好不是很难的故障,心想这个故障我应该能修出来,于是打开图纸,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要想公共点有电压,首先这个P沟道的MOS管Q34就一定要导通,
  而这个Q34又受控于DISCHARGE(这个要为低电平)和-PWRSHUTDOWN(这个要为高电平),本人测过Q34的S极有20V的电压,而D极却没有电压,再测G极也为
  20V,怪不得会不导通呢,那接下来就该测其的控制极所要满足的条件了,本人测过DISCHARGE这个是为0V(正常),但是-PWRSHUTDOWN也为0V(不正常),看来
  就是这个信号出为问题,而这个信号又是由东芝芯片发出,然后所要做的就是查东芝芯片的条件了

  首先要测的就是东芝芯片的供电,VREGIN20此电压为20V,本人测过此电压是正常的

VREGIN20同时会经过两个电阻送给东芝芯片的BAT-VOLT此引脚上,此引脚上的电压一般为5V左右,经本人测过是正常的

  当东芝芯片得到以上两个信号后,会输出VCC3SW这个信号

然后东芝芯片要得到充电芯片送来的-EXTPWR这个信号(此过程本人就不详细说了,反正就是充电芯片满足工作条件后,会发出ACOK#,这个信号会经过
VCC3SW的上拉,然后变名为-EXTPWR)此信号的电压为0V,经本人测得,也是正常的

当东芝芯片得到这个0V的-EXTPWR后,会输出0V的DISCHARGEC

  最后在东芝芯片的TH_DET这个信号为0V的时候,东芝芯片才会发出3.3V的-PWRSHUTDOWN这个信号去控制第一个P沟道的MOS管导通
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我测TH_DET这个信号的时候,发现它的电压为1.2V左右,看来问题就是它了,从下图可以看出,TH_DET这个引脚的外部
有13个热敏电阻,那么就是说些热敏电阻其中有一个或者多个损坏,说实话本人也懒得查了,本人就采用最直接的方法,直接把此引脚飞线
接地,然后再上电流表,发现待机为0.05A,然后上CPU和内存,正常亮机,此机修复

2.第二台机的板号为DAOAT5MB8D0,机型忘记了,此机故障依旧是没有待机,确切的说是公共点都没电
   由下图我们可以看出,此机的设计是典型的升压电路,此机只采用一个N沟道的MOS管作为公共点的隔离管,也就是说只有当PQ61的G极大于D极的
   时候,才能导通此MOS管,因为PQ61的D极是19V,所以PQ61的G极就必须为26V以上,才能导通此MOS管,可是经本人的测量,PQ61的D极为19V,但是其
   G极却为0V,不用说肯定是查VH28是从哪来的

   由下图可以看出,VH28是经过升压电容升压而来(为了不那么啰嗦,此升压过程本人不多说,望各位理解)

  而这个电容要升压,那么PU11这个运放就要工作,要工作就要有供电,当我测PU11的第5脚(也就是此运放的供电脚)竟然没电,那就往前查呗
  我们来看看VAD-1是从哪里来的,由下图可以看出,VAD-1是由VA经过一个二极管改名为VAD-1的,本人测过此PD16这个二极管VA这一端为19V.
  而VAD-1这一端却为0V,这不正常,于是我测了下VAD-1这一端的阻值,发现为几百欧正常,于是果断换此二极管,然后再接入电流表,发现待机0.02A.
  上CPU和内存后,完美亮机,此机修复

3. 这第三台机要复杂一点,此机原始故障为无待机,这也是一台进水机
    这一台机是老板先修但是没修好,然后才给我修的,此机腐蚀的比较严重,有一个分组供电芯片还有EC的引脚都被腐蚀了,于是老板把它们处理过,
    这两个芯片都换成了新的,当然还是别的地方也腐蚀了,老板也对此做了处理,然后老板也不知道他修了哪里,然后修不好了,就给我了,我一拿到板
    接入电流表,电流显示0.03A然后过一会变为0.01A,再测待机3.3V和5V,发现没有,心想这个故障不是很好修吗,干嘛修不出来呢,于是看了下板号是
   LA_4117P的,于是打开电路图,开始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此处我就不多说了,以前写过,我只说重点),测了一遍下来,发现只有3.3V和5V的开关没
   到位

  由下图我们可以看出,3.3V和5V的开关来自EC的EC_ON

   也就是说当EC满足条件后,才会发出EC_ON这个信号去打开待机3.3V和5V的供电,经过本人的测量,发现EC的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但是它还是不发出
   EC_ON,我想会不会是EC坏了,但是转念一想EC老板可是换过新的哦,于是还是刷了个BIOS,然后接入电流表,发现还是一个鸟样,没办法只好再换一个
   EC了,换了一个EC后,发现还是没有发出EC_ON,我去,不会是我换的EC也是坏的吧,难道是我没焊好,于是再加焊了下,上电流表发现还是一样,好吧,还是
   再查一下条件吧,查了一遍下来发现还是没问题,于是乎,再换EC吧,没想到,这次有变化了,接入电流表发现待机电压为0.01A,再测待机3.3V和5V,发现正常,
   然后按开关,电流上到0.3A左右不动,我去,这不是要搞死人吗,于是再测了下全板的电感,发现只有CPU供电电感没电,好吧,那咱就修吧
   当然是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了(过程不说,只说重点),当我测到CPU供电芯片的辅助供电VCC的时候,发现没电

   由上图可以看出VCC是来自+5VS,那么没电的话,只能看它是从哪来的了,由下图我们可以看出它是经过Q35转换而来的,我测过Q35的D极有5V的供电,
   而它的控制极是受控于RUNON这个信号,而这个信号是由B+经过一个电阻转换而来的,,经本人的测量,发现R152这个电阻B+这一端为19V,而RUNON这
  一端却为0V,为什么呢?
   原因有两个,要么就是Q17这个MOS管导通了,要么就是这个电阻坏了,经本人测量发现Q17的G极在没按开关前是5V,而按开关后为0V,那么可以排除
   是它拉低了这个电压 ,那肯定是这个R152坏了,于是拆下后,看到了R152的RUNON这一端焊盘都腐蚀了,于是刮开焊盘,再找了个电阻装上,然后再接入
   电流表,按开关后发现电流有变化了,电流上升到0.6A左右不动,我去,想死的冲动都有了

  怎么进水机有这么多问题啊,但是无意摸了下南桥,发现没有一点温度,于是测它的供电,最后测得L64和L65这两个保险电阻没电,看来就是它的问题了

  继续查它是从哪来的,  由下图我们可以看出.它是由Q11转换而来的,本人测过Q11的D极,有1.2V的电压,再测其S极发现没电,那就只好测其控制级了
  发现没电,此处跟上面一样,我也不多说了,其实也就是R233面向Q11这个MOS管G极的这一端焊盘腐蚀了

   刮开焊盘补上电阻后,上CPU和内存,然后再接入电流表,按开关,电流上到1.6A左右亮机,此机修复
   好了,这个帖子又花了我一个晚上,看看时间又到了晚上11点42了,洗洗睡吧

网友A:
必须加分啊,看起来又是一个精华到手。IBM的时序我忘记的差不多了。所以一个X230修了将近3天。

网友B:
分析得很在理,不顶不行啊。

网友C:
楼主确实厉害!能帮我解决疑难问题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521-1-1.html

网友D:
进水机器维修需要仔细观察腐蚀部分才行,第一台机器你把TH_DET这个引脚直接飞线接地,这里是不是要断开外围相连的热敏电阻才行呢?

网友E:
好帖,继续发,不要停,停了不习惯的

网友F:
理论扎实,思维清晰,写的很好,一直关注楼主帖子

网友G:
金牌的实力  必须膜拜啊  俺小白也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得很在理,不顶不行啊。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金牌的实力  必须膜拜啊  俺小白也研究研究!

我也是小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扎实,思维清晰,写的很好,一直关注楼主帖子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帖,继续发,不要停,停了不习惯的

好吧,我尽量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进水机器维修需要仔细观察腐蚀部分才行,第一台机器你把TH_DET这个引脚直接飞线接地,这里是不是要断开外围 ...

不用的,直接接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加分啊,看起来又是一个精华到手。IBM的时序我忘记的差不多了。所以一个X230修了将近3天。

精华没那么容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实厉害!能帮我解决疑难问题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521-1-1.html

我要上班,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希望你能理解

网友I:
PWRSHUTDOWN这管子感觉导不导都一样啊,就电压不一样而已,但是也不影响Q34导通吧0.0

网友H:
引用 网友I:
PWRSHUTDOWN这管子感觉导不导都一样啊,就电压不一样而已,但是也不影响Q34导通吧0.0

谁说的,你会不会看图啊兄弟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不用的,直接接地就行。。。。。。。。

嗯,这里可以将58脚直接接C954电容负极接地来完成。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嗯,这里可以将58脚直接接C954电容负极接地来完成。

反正接地就行啊,怎么做都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谁说的,你会不会看图啊兄弟

额,这样子,再看次就明白了。路线多就看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额,这样子,再看次就明白了。路线多就看花了=。=

这么粗心.晕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谁说的,你会不会看图啊兄弟

R504和R662是不装的,吗的被坑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R504和R662是不装的,吗的被坑了

现在才知道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现在才知道啊......

最近相亲,有点眼花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反正接地就行啊,怎么做都可以

嗯,只要确保东芝芯片这个58脚对地阻值正常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只要确保东芝芯片这个58脚对地阻值正常就行。

是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最近相亲,有点眼花

我去,还相亲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去,还相亲呢......

那怎么办,没钱没地位,也就这张帅气的脸了,不相亲怎么交女朋友啊

网友D:
这里也可以用镊子将东芝芯片58脚短接到相连滤波输出电容负极强制拉低这个引脚工作电压值暂时测试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也可以用镊子将东芝芯片58脚短接到相连滤波输出电容负极强制拉低这个引脚工作电压值暂时测试故障。

不用这么麻烦.因为我已经确定了故障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那怎么办,没钱没地位,也就这张帅气的脸了,不相亲怎么交女朋友啊

又不要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又不要脸了..............

泉泉,你是怎么记住这些信号和电压的?为毛我就记不住捏?

网友:
泉泉,你是怎么记住这些信号和电压的?为毛我就记不住捏?

泉泉哥 -2 山寨

网友I:
。。。楼上复制我。。。。

网友I:
以后叫你泉泉,叫你泉泉哥每次都感觉自己被吃豆腐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泉泉,你是怎么记住这些信号和电压的?为毛我就记不住捏?

多看不就记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泉泉,你是怎么记住这些信号和电压的?为毛我就记不住捏?

你这是赤裸裸的灌水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以后叫你泉泉,叫你泉泉哥每次都感觉自己被吃豆腐了

你这样啊,好像我被你吃豆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上复制我。。。。

知道了...........

网友K:
东芝芯片有几种?不是tb62501吧?

网友L:
楼主每次发的帖子我都认真看了,确实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这样啊,好像我被你吃豆腐了

我们哥两还分什么彼此么,以后就这么叫了啊,亲切不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多看不就记住了吗

看板看时序?吗的,看这东西英语再好都没用。都是简写。

网友M:
理论扎实,思维清晰,写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东芝芯片有几种?不是tb62501吧?

管它呢,反正都是一样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M:
理论扎实,思维清晰,写的很好

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板看时序?吗的,看这东西英语再好都没用。都是简写。

那是必须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们哥两还分什么彼此么,以后就这么叫了啊,亲切不是?

是挺亲切的,可是有点别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每次发的帖子我都认真看了,确实不错!

还行吧.........

网友N:
泉哥这三台机都修的有水平啊 写的也详细 不错 在哪做事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是挺亲切的,可是有点别扭啊

=。=那怎么办,你就2个字啊,难道叫你哥?感觉更吃亏了,还是泉泉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那怎么办,你就2个字啊,难道叫你哥?感觉更吃亏了,还是泉泉好

我去,随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泉哥这三台机都修的有水平啊 写的也详细 不错 在哪做事啊

在广州呢,,,,,,,,,,

网友:
哪里啊,我也是小白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去,随便吧//////////

泉泉啊,这次加精就学徒升级了,提前恭喜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泉泉啊,这次加精就学徒升级了,提前恭喜啦

不会吧,什么原则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会吧,什么原则啊

你自己看你的维修学徒啊还有一个威望就5了

网友O:
爆,要爆,右手完全停不下来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自己看你的维修学徒啊还有一个威望就5了

不明白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O:
爆,要爆,右手完全停不下来啦

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意思啊,,,,,,,,,

我居然秒懂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明白啊,,,,,,,,,,,,,,

图标下面,发短信再下面有个维修学徒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什么啊。。。。。。。。。。。

没有经历过的男人永远是不知道的=。=

网友P:
楼主分析的很好,什么时候能达到你的水平呀。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图标下面,发短信再下面有个维修学徒

这我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分析的很好,什么时候能达到你的水平呀。学习了

快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没有经历过的男人永远是不知道的=。=

好像你经历了很多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我知道啊。。。。。。。。

那你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像你经历了很多似的。。。。。。

我是个沧桑的男人

网友Q:
修好都不简单呀

网友Q:
分析的还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Q:
分析的还真好,

还行。。。。。。。。。。

网友R:
ibm机器挺难修的,每次遇到都惊悚,谢谢楼主分析,学习力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好都不简单呀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ibm机器挺难修的,每次遇到都惊悚,谢谢楼主分析,学习力

是的。。。。。。。。

网友:
时序运用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 值得我们学习

嘿嘿.................

网友T:
羡慕楼主有这个耐心  我要是修好机器都发下贴 分也能跟你一样多

网友:
引用 网友T:
羡慕楼主有这个耐心  我要是修好机器都发下贴 分也能跟你一样多

那就发啊,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U:
深夜发帖不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深夜发帖不易啊。

是发帖到深夜,,,,,,,,,,,,,

网友V:
黄老师 带的学生中 就你这厉害吧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V:
黄老师 带的学生中 就你这厉害吧 楼主

我们是同学啊,大哥...........

网友W:
楼主分析得非常清楚明白,结合图纸给出箭头的指示,太给力了,一步步看下去,非常易懂.第二个升压和第三个进水都比较费时间的.谢谢分享!

网友X:
楼主请问如果是热敏电阻坏了直接导线连起来可以吗?

网友Y:
灰常感谢泉大仙,请以后多发这种维修思路清晰的帖子!拜谢!

网友Z:
EC 这么多坏的,换3个才正常,修的挺艰难的额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请问如果是热敏电阻坏了直接导线连起来可以吗?

没试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EC 这么多坏的,换3个才正常,修的挺艰难的额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灰常感谢泉大仙,请以后多发这种维修思路清晰的帖子!拜谢!

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分析得非常清楚明白,结合图纸给出箭头的指示,太给力了,一步步看下去,非常易懂.第二个升压和第三个进水 ...

第二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