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4寸显示器 请各位大神帮小第看下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4-11-18):
今天闲着没事做把自己用了几年的aoc 显示器拿来清洁下(经常有小强出没)打开盖子123456....30多只大的小的,然后全部灭杀后装上开机,,字体变形了,进入桌面就一直的闪啊,抖啊的各种。麻烦遇过的大师给小弟看看是哪里坏了,小弟在这里感激不尽~~~!请看图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最大的可能就是屏线没插好或氧化。

网友:
让大家看什么 图?

网友:
你的图片在哪里

网友:
                         呜呜~~新手没能吧图片上传,,现在可以看下了用渣手机照的不清楚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接口  看看有没有插好  或者氧化了

网友:
                      帮我 看下我这个板怎么测量电压。。现在开不了机了

网友A:
供电滤波电容好好查查,或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滤波电容好好查查,或接触不良

昨晚都还能开机的机,今天拆开,说看下驱动板跟排线去X宝买去,但是拆开试机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么??

网友:
是说接触不良而不是确定坏了,屏线多插几次看看,

网友:
你那个可能要都装到固定盒上,才能开机,有可能驱动板的地线与电源板的地线,没有连接。

网友:
屏线接口擦一擦,或用刀片刮下看行不行吧

网友:
怎么灭 对着板子一顿杀虫剂狂喷?

网友:
擦下屏线试试

网友:
屏线没插好吧

网友:
明显的屏线问题,两边都要擦一下!

网友:
楼主运气太好了吧  自己搞死了

网友:
l楼主解决未啊,到底是不是屏线问题呢

网友:
清 洁一下屏线,否则的话,写一下程序,MCU

网友:
还没搞清楚就弄了

网友:
将屏线接口处的触点用橡皮擦一下,去去氧化物,另外,要将板放回板上,地线要工作,没有回路你让人家怎么为你服务

网友:
呵呵呵呵你还是不没装好吧

网友:
应该是屏线吧 重新拔插下

网友:
可以先换一条屏线试试。用了那么多年了 应该是氧化了

网友:
屏线接口脏污

网友:
貌似花屏!!!

网友:
屏线没插好或氧化。处理一下。

网友:
楼主有没有喷杀虫剂呀?会不会喷完后线路板漏电了?

网友:
先从电源一点一点的查着走

网友:
屏线没有插好

网友:
小强复仇了,搞笑,慢慢修,多网上查查

网友:
都说是屏线的问题 否则看看屏的线路问题,

网友:
动动就死了?

网友:
受潮了!或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用酒精或洗板水清洗清洗试试

网友:
2楼正解,其它可能也有,不过很小

网友(2014-12-23):
这个样子,没有多少修理的价值了。

网友:
不是屏线就是屏坏了

网友:
驱动版 有一个三极端的通病

网友:
先把铁盒螺丝好好弄弄。。要是不行就换屏线看看

网友:
好好看看屏线吧 其他地方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