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不开机

楼主(2014-11-18):
这是台返修的本子,之前是保护隔离那块短路,显卡供电地方烧糊了,换了个供电管和隔离管就好了,用了3个月后今天送来说是用电池能开机插上电源不充电不开机,到我手上是电池开不了机,按开机键有跳变。拆机量了关键点没有短路,插上电源测量电感无3V 5V,换掉供电芯片还是一样,但是量到供电芯片周围0欧电阻有3.3V,小电容有5V,电感没有电压出来。没有图纸求大神们给个思路。

网友:
你这是芯片级维修,直接换芯片了。量一下待机芯片的条件。

网友:
一步一步查嘛,这个不能急

网友:
有3.3V  和5V  不一定是PWM  有可能是线性的     现在没有3  5V的话  它们的开启有没有呢 从开启往回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