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11-18):
装系统用U盘ghost完了以后,系统没有解压而是直接进入一个界面,有用户名,密码,显示的是WIN7旗舰版的页面,问一下是什么情况?自己没有遇到过。

网友:
你是不是误把人家做的备份给恢复了啊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搞错了

网友:
我的意见跟楼上的一样,你GHOST的应该是别人的备份吧。什么都不用说,把密码破解了,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5-01-11):
我个人说法
1你是给他备份的,只要用他的当前密码就可以进
2是以前备份的,你把以前备份的还原了,也就是镜像选错了,用以前当时的密码可以进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