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mig41tm rev1.0,反复重启

楼主(2014-11-18):
手上有一块捷波主板,mig41tm rev1.0,现在是反复重启,跑数跑到d455,重启几次后自动断电,然后再自动开机,如此反复。
原始故障是开机不过内存,发现内存供电的一个管子短路,换了之后,内存供电正常了,就出现这个故障了。查了各个供电都正常了,不知道往下再怎么查。
哪位师傅遇到过?

网友:
短路导致电源保护,

网友:
遇到过的重启大部分是散热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刷个新BIOS试试。

网友:
内存不过   重启的吧

网友:
测哈内存供电和刷个bios

网友:
有没有内存插槽的测试卡!!看看插槽是不是坏掉了啊!不过内存,还有换根新条子试试!

网友:
看看是自动保护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拿软件测试一下温度

网友:
内存供电管子在换一个试了嘛?

网友:
        捷波的板子BIOS 比较爱坏

网友:
已经刷过bios了,现在是开机不显示,跑码不过内存。然后反复重启。

网友:
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及时钟

网友:
刷BIOS,查内存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这此不是主流的主板有时会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