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VD 点不亮

楼主(2014-11-18):
板号:X55VD 内存贴纸上是X55VDR REV 3.1 (板载CPU和内存)
故障:点不亮.电流从0-0.8-1.4左右 一路向上冲没回跳
  进水 二修 上家已经处理过看不到进水痕迹.客户描述进水位置在键盘左上角,也就是电源接口附近
目测上家处理过 RT8206, CPU供电芯片, BIOS .此机待机只有5VSUS 且待机电压为0.000 ,按下开关.电流从0-0.8-1.4 测量全板供电,只有集显供电没有出来.估计上家也是不出集显才去焊CPU供电芯片.通过了解H6X以上的芯片组集显供电是在过了内存后才出来的,所以应该是没过内存.通过波波测量内存如下图:

单独用集成在主板上的内存测出来的SMBUS:有时测的是左边 有时测的是右边 电流1.4左右无跳变!
插上外接的内存如下图:

明显波形要多很多但是电流到1.5后一样无跳变
我已经拆过声卡,网卡,读卡器芯片.BIOS刷了好几个,内存的所有条件我都查过了包括复位.1.5电压也正常.我的判断应该是挡内存.可能是由于板载内存的原因.还有就是1.5的电流在没有亮机的情况下感觉偏高了.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是挡内存这个板载内存要怎么让他认不到.还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什么问题.给个思路!

网友A:
挡内存的话  查内存工作条件啊  还有就是BIOS刷了没

网友:
上家刷的BIOS不一定是对的,建议楼主重新刷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挡内存的话  查内存工作条件啊  还有就是BIOS刷了没

BIOS刷了N个 条件已经查了 VDD VTT VDDSPD RESET 全部正常

网友C:
你这要是内存的波形 明显就是过内存了  说明的不够详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刷了N个 条件已经查了 VDD VTT VDDSPD RESET 全部正常

抓一下内存排组上的数据波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一下内存排组上的数据波 看看

没有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要是内存的波形 明显就是过内存了  说明的不够详细

前面两幅是板载内存的波形.后面一幅是插上外接内存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两幅是板载内存的波形.后面一幅是插上外接内存的波形!!!!!!

那就是过了

网友D:
cpu到北桥的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到北桥的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检查下

好笼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到北桥的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检查下

大神献身啦!谢谢指导! 已经发给土豆修了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E:
这个机子要刷内存贴纸上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子要刷内存贴纸上的型号!

刷了论坛上同同版 本的BIOS 好几个了.都不亮

网友:
这种板载的颗粒坏的也很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