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手机 运行速度慢了。

楼主(2014-11-18):
是选择刷机 还是 恢复手机出厂值?

网友:
恢复出厂咯 ~

网友:
我每次都是恢复出厂,方便,软件现在有WIFI,下载分分钟的事

网友A:
重视数据就恢复出厂设置,否则刷机,刷机不行就搞硬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视数据就恢复出厂设置,否则刷机,刷机不行就搞硬件

恢复出厂值 数据都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值 数据都没了吧?

恢复出厂设置,资料不会丢失

网友:
ROOT撒,该栓的栓

网友:
删除一些不必要程序,清理内存就行

网友:
备份数据,恢复出厂,不行就刷机试试,还不行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个人认为ROT后,并不会快多少,只是能删一些多于软件而已,运行速度快不了多少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少安点儿东西

网友:
我的是先恢复出厂值,不行再刷机

网友:
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吗?还用问,看你分不少,怎么问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