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S41b用U盘重装系统

楼主(2014-11-18):
清华同方S41b用U盘重装系统,能到大白菜主菜单,但进不了PE系统里面,加载完PE就重启,怎么系统

网友:
换个兼容性好的PE装

网友:
不行就把硬盘取出来到被的机子上解压再安装

网友:
有的本子本身就不支持PE,直接把硬盘拿下来在台式机上面装

网友:
人家在保的机器,而且有一个PE进去了,但无法识别到U盘,后来想办法把系统拷进去了,但还是引导不了,总是重启,最后下了个官方的系统,也安装版的,最后成功了

网友:
是超薄的机器,硬盘不好拆

网友:
换u换硬盘。。

网友:
进WIN7pe  或WIN8  pe   改硬盘模式

网友:
机器调U盘呀

网友:
看看硬盘坏了没有 硬盘坏了进不了PE

网友:
现在已经搞定,这台机器是非常难装的

网友:
改用WIN7兼容模式呢,试试,不行就用安装版的

网友:
我那上网本只认PE,其它都不认

网友:
外置光驱能用呀,也好用

网友:
有些不能使用U盘PE的可能是加载某些驱动造成的重启,可以尝试更换版本,或者直接拆机把硬盘取下在外面ghost完再装回去。

网友:
装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换个兼容性好的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