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g41m07 rev1.0,不定时自动重启

楼主(2014-11-18):
我遇到一个主板,宏基g41m07 rev1.0,不定时自动重启。该板测试的时候没发现,我最长的测试时间是一个多小时,作系统放视频没发现重启,结果给用户换上了第二天就回来了。说是用一上午也没发生重启。下午的时候反复重启,有时候一分钟重启五次。
回来检查各供电都正常,没发现异常的地方。
自动重启

网友:
查一下硬盘坏道和内存有否问题

网友:
自动重启的机器属难搞型,说穿了就是不稳定的板。原因很多:包括系统,电源,硬盘,等等。

网友:
还是主板哪个电路不稳定

网友:
根据我经验,像这样类型的主板,80%是电源问题

网友:
侧哈内存供电和阻值

网友:
目测电源可能性最大!!直接换新电源试试!

网友:
我是卖给用户的主板,其他东西都是用户自己的。
现在主板在我手里,我知道是软故障。只是我突然想起来想研究一下。
测量着cpu,内存,总线等等,各项供电电压都正常啊。关键是有时候测试半天都不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