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让人烦啊 求助

楼主(2014-11-18):
接一台同行机子 华硕k42ja    开机无显示   电流 1.2a      拆机  直接刷个bios先 能亮   但是等的蛋疼啊   要一分钟才显示华硕logo出来         更要命的是   街上硬盘就直接死在华硕logo那里不动  也没死机  按大小写建灯会亮  南桥换了bios刷了无数   bios芯片也换了  内存  cpu都换了   没办法了啊 求求大神指点 在线等待

网友A:
卡LOGO     南桥   BIOS   外设

网友:
南桥换了  bios刷好多了啊    裸板接的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LOGO     南桥   BIOS   外设

南桥换了  bios刷好多了啊   裸板接的硬盘

网友:
怎么没有大神再次票过啊  自己先顶下

网友C:
硬盘接口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D:
这板真问题真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盘接口的阻值正常不

供电对地400多   其他的200到300多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对地400多   其他的200到300多都正常

有几个信号都是一样的2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真问题真多

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分享下哈   这个现在要怎么下手

网友:
记得论坛有人写过关于K42系列的怪病的贴子及解决方案,你可以找下,主要是开机不显,或有时显放一放又不显,但你这个是不是和这情况有关系,你可以照着贴子试下,说不定有关联。找不到可以下载来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参与   已经解决   开机慢是cpu的供电电容上家没焊接好导致的  装硬盘卡logo是硬盘导致的
现在奇怪的是 硬盘没问题  放其他机子可以用的  搞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换了  bios刷好多了啊   裸板接的硬盘

不接硬盘看看还卡不卡

网友:
这机确实好烦,,可以搞死人去,,先捡通病修,不行只能换了

网友:
时显示时不显示  从哪下手啊

网友:
有些硬盘用MHDD测是没有问题地,比如日立地,但装系统或使用会非常卡,这种还是硬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