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00E43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4-11-18):
上论坛从来都只是回复,签到,今天事不太多,发个帖子,第一次发这种经验帖,编辑不好请大家原谅!看了下没有和我这个差不多故障的帖子,这台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第一次拿过来,我们报价对方不修又拿走了,拿到我们楼上的维修店放了两天说没修好又拿到我们店里来了,自我感觉水平有限,二修机器我是不大愿意修的,但是老板说要修,我也没办法,拆开上电电流能跑到 0.48A,量了下所有电感,发现除了CPU电压外别的电压都出来了,集显供电没道理出现在CPU电压之前啊,找到集显供电开启信号EGFX_CORE_PWREN,又追到Q510G极无电压,Q508,Q509导,Q511截止,集显开启信号出来。用万用表量到CHP3_PEG_PWREN#有3.3V,但SMT502另一边无电压,我把Q510拆了还是无电压,我不知道这东西阻值多少正常,直接找了个料板换了个10K电阻上去, 通电电流只有0.18多了,CPU,显卡电压全都没出来了,CPU芯片VR_ON有3.3V,用波波抓SVID无反应,记得饼哥讲过无DRAMPWROK会导致无CPU电压,果断找到这个信号U514第1脚有3.3V, 第二脚(也就是DRAMPWROK脚)只有0.5V,把U514拆掉,R718还是一头3,3,一头0.5V,这个信号是桥发出的,应该是被桥拉低了,果断上BGA换桥,话说这个破三星桥周围框都不画,对位好难对……干完桥完美亮机。300E4A不出CPU电压,可以拆那个5V电阻,这台机器的CPU供电芯片和300E4A是不一样的, 再发几张实物图,顺便求看过的朋友加点分啊,连下个图纸的分 都不够了,这机器的图纸和点们论坛已经有了就不发了。

网友A:
楼主是什么芯片组啊?要DREAMPOWOK正常了CPU供电才出来……

网友:
学习了 就是还不太懂哦!!!!!!!!

网友:
不知道 怎么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什么芯片组啊?要DREAMPOWOK正常了CPU供电才出来……

HM65以上的月饼老师说这个信号出来了才出CPU电压的,别的机器我没追过这个信号,下次来别的HM65的机器把DRAMPWROK故意拉低,看CPU电压出不出来,

网友:
楼主对时序分析的到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65以上的月饼老师说这个信号出来了才出CPU电压的,别的机器我没追过这个信号,下次来别的HM65的机器把D ...

可以做个试验试试啊……

网友:
先学习一下,楼主的分析可以

网友:
是HM75架构的吗?LZ有没有备份BIOS

网友:
楼主图纸能传份吗

网友:
时序和信号有点糊涂!

网友(2014-12-24):
楼主敢不敢 把图纸分享下??

网友(2015-11-12):
三星的修电路很麻烦,还有华硕

网友(2016-09-15):
三星做个桥也不容易

网友:
确定桥故障这个不错

网友:
我有台差不多的 明天去看下是不是这个信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