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1920*1080的主板,如果配1920*1200的屏,有何后果?

楼主(2014-11-18):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屏上的图像不满屏或是不完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上的图像不满屏或是不完整,,,,,,,,,,,,

点不亮不开机或者显示图像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不亮不开机或者显示图像不对。

它只是换了屏,估计能点亮,,因为其它的原件都是原来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只是换了屏,估计能点亮,,因为其它的原件都是原来一起的

分辨率不一样是不可以的。

网友:
点不亮,屏幕未完全显示,显示大小不对,都有可能

网友:
图像不满屏的机会多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