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0I 经常性蓝屏,已解决

楼主(2014-11-18):
IBM X220I 经常性蓝屏,已确定是主板故障,果断拆开,主板还没有拿 出机器,上电,显都不会显示,放到贴片机上整板加热,可以显示,确定是虚焊,这种故障比较容易误PCH 或CPU,所以只能装机使用一段时间,等坏了再来判断是哪个部位虚焊,第二天果真又不显了,先吹PCH 无效,吹CPU无效,吹KBC部份无效,最后吹到BIOS部份,哈哈,显示了,故障排除,装机用了5天没有问题,果断收钱。

经验总结,BIOS芯片和周边虚焊是非常少件的,修机器一定要按步就班,不要盲目下手,检查故障要从简单到复杂。

网友:
BIOS虚焊导致间歇性蓝屏??

网友:
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
我上次修的是南桥问题,X201的,打黑胶,又和CPU那么近,一直不敢,加动南桥,两个月回来一次,这次温加高了一点,4个月过去了,还没回来。

网友:
蓝屏感觉跟南桥关系更密切……吹BIOS是个别案例吧

网友:
南桥几率大,没有见过BIOS会蓝屏的,除非BIOS芯片坏掉了。。。

网友:
学习中,还没见过这奇怪的故障

网友:
只不过是个别现象吧.

网友:
这种故障还没遇到过。

网友:
手上有台X220I有时不开机有时正常,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估计楼主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但是,维修嘛,弄得可以用了,就算成功.

网友:
人才啊,烤鸡大法

网友:
是虛焊嗎 沒看看BIOS 的問題還是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