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C BM5958 I3MH55集显

楼主(2014-11-18):
联想B460C BM5958

网友A:
还是不行啊,还是死在关机画面,U盘PE和硬盘装XP系统后都试过了。可以重启。我的本子板号是:BM5958  REV:1.4  I3集显。原问题是开机黑屏。现在刷过后别的都正常,就是不能关机,

网友:
先下啦!!留着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啊,还是死在关机画面,U盘PE和硬盘装XP系统后都试过了。可以重启。我的本子板号是:BM5958  REV: ...

和你一样的问题,能重起,就是关不了,刷完你进BIOS恢复下出厂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你一样的问题,能重起,就是关不了,刷完你进BIOS恢复下出厂看下

坚决可以的,我都弄了两天了才搞好,我刷完后进BIOS恢复了一下就这么好了,你再搞搞看,BIOS程序没问题,除非你机器不对

网友C:
不开机 和BIOS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 和BIOS有关系么

这要分清不开机的意思。不跑码与BIOS是有关系的。

网友(2014-12-29):
下载了试试吧

网友(2015-02-24):
我的机器是开机不显示。板号和楼主的一样,刷了这个程序亮机了,也能进系统。关机后屏也灭了,但还是有电流,电源指示灯也亮着。拔了电源在插才能开机。进BIOS F9恢复 保存后停几秒掉电、

网友:
正需要 下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