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过TL866的师傅帮帮忙啊,

楼主(2014-11-18):
我的TL866为什麽24,25,26,等系列不能擦除啊,如图。一选择24,25,26,等些列,操作菜单里擦出功能就不能用了,如图,左下角第一项:编成前先擦出,这一项也不能用了,请各位师傅,大师们帮帮忙啊,不胜感谢!

网友A:
不确定你是怎么用的,这个编程器支持24,25系列芯片的自检型号。我是从来都没有手选过。自检按钮在菜单上写着25的那个就是

网友B:
我用的就是866的,编程的时候直接写就行,不用先擦除在写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你是怎么用的,这个编程器支持24,25系列芯片的自检型号。我是从来都没有手选过。自检按钮在菜单上写 ...

谢谢您的帮助,如图,我这个只对大容量25系列识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帮助,如图,我这个只对大容量25系列识别啊。

跟容量没关系吧,小的128K的我也刷过啊,大的8M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866的,编程的时候直接写就行,不用先擦除在写入的,

  谢谢您的帮助。我的为什麽不行呢,如果芯片有数据,想擦除,因没此功能,只好先清空缓冲数据,再按写按钮,才擦出了芯片的数据,比1199麻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帮助,如图,我这个只对大容量25系列识别啊。

谢谢洛颜夏师傅。如果您写完了24类芯片,想擦除,擦除按钮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帮助。我的为什麽不行呢,如果芯片有数据,想擦除,因没此功能,只好先清空缓冲数据,再按写按 ...

我每次编程的时候选好文件就直接点击“写”,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24的不用擦除,直接覆盖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洛颜夏师傅。如果您写完了24类芯片,想擦除,擦除按钮好用吗?

你选好后打开你要刷的程序,然后点编程,就会自动清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选好后打开你要刷的程序,然后点编程,就会自动清除的

     谢谢您。我以前用1199用习惯了,对TL866不大习惯,我试了,正与您所说,对芯片编写程序时,不用擦除芯片原数据就行。但如果不对芯片写数据,只是想把芯片的数据清空擦除,就得先把缓冲区全清空,在写进芯片便可,。这方面1199却不同,使我糊涂,多谢师傅的帮助。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所有的师傅们的热情帮助,谢谢了。

网友:
TL886 可以在线升级的,楼主试升级一下

网友:
一般不需要擦除,编程时会自动擦除,这个问题,我以前想过,后来问客户,说真要擦,可以写空,因为这个功能用的少,也就不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