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的怪问题

楼主(2014-11-18):
接一台v450独显机器,总是不定时出现开机不显,拔插电源捣鼓几下说不定哪次就开机正常了,这样又能使用几天,到底能用多久那只能看它的心情了,呵呵。
黑屏的时候灯都正常,电流1.3A左右,喇叭还出现无规律的短报警声,更奇怪的是有时候按一下F1,还能过系统(不是每一次),有开机音乐,但始终黑屏,我分析好像是停在bios报错页面了,显卡做过了,bios刷了,主板各电压也正常,内存什么的也都排除了,还是原样,而当你插着电源放一边不管它,过一时半会再开,没错,它自己又好了,而且无论怎么敲打折磨主板,都无死机,真是奇怪了。客户已经返回来好几次了,每次都没头绪的自己变好了,烦啊,同行们碰到过吗?

网友A:
有示波器吗  最好用示波器  在不亮机的时候 抓下各供电 输出是否稳定    是否存在滤波不良

网友B:
碰到过  但是修起来超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吗  最好用示波器  在不亮机的时候 抓下各供电 输出是否稳定    是否存在滤波不良

用示波器测了,很正常无杂波。我在百度查了一下,有很多这个问题的,还有才买几天的都有这个问题,他们拿到售后又变好了,售后也不依他们,看来是通病。
根据有时候有开机音乐而无屏显的情况,我打算有时间改成集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  但是修起来超麻烦

你是怎么解决的,能说说吗

网友:
还是换班吧

网友:
测下是不死LPC总线断线了

网友:
太麻烦了  已经忘记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