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60我只发图不说话

楼主(2014-11-18):
      如题,插上待机0.036明显不对,拆机目测仁宝机器。
典型的点火回路,B+短路。直接上图。下次修到直接修。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B+ 还好查点   顶一个  还沙发

网友:
短路 好查  不过也学习了

网友:
下次遇到了,来验证一下是不是通病

网友:
肉眼能喵出来还是烧出来的呢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不是通病,公共点短路,一般都是屏接口,触摸板下面那里比较容易短路

网友:
烤鸡啊,随便都能找出来

网友:
顶一个  这问题我也遇见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短路就用烧鸡大法

网友:
这种一般就应该要以看出来的

网友:
又是送钱的机子

网友:
啊哈哈,修到一台不亮机的,吹吹显卡好了

网友:
是烧 出来的嘛   这个不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