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麻烦高手指点一下,我想救这个显示器。

楼主(2014-11-18):
这个显示器是一个朋友的。  本人有过一点动手能力, 修理过简单的电源板故障。  但是估计这个问题应该是 屏电路问题, 估计希望不大。  可以不管屏幕 上下两处横线, 能处理掉 抖动的问题吗?     刚开始开机是屏幕上下两端  两处横线,  通电1小时后屏幕就开始抖动,  再开久一点,  屏幕还会缩屏 。

屏幕 上下两处横线 ,看把屏幕调整小一点,凑合着勉强用, 只要久了屏幕不抖动就好。     如果是屏电路的问题能怎么处理开久不抖动吗?

网友:
没压屏机就节哀吧

网友:
修不好了,这不是屏电路的问题,而是逻辑板跟屏链接的那些软排线上芯片有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你修不了的

网友A:
是三星LTM190M2-LN31的屏吧,  楼主焊接怎样

网友:
不要把问题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三星LTM190M2-LN31的屏吧,  楼主焊接怎样

焊接怎样?  焊功吗?          有办法简单修复下?????

网友:
横线有压屏机都没用 压屏机只能修竖线

网友:
是不多见的横线

网友:
基本是无解的问题。。。。

网友:
屏幕坏 了  网上有修的 是22寸的吧  我也有一个

网友:
这个 是LG的屏是玻璃的问题绝对修不好 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没有热压机 就准备扔了吧

网友:
.. 谢谢楼上各位解答的朋友。     ,那我叫他从新换一个算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屏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修不好了节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