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希捷500G硬盘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4-11-18):
我最近测试了个主板,是因为BIOS设置问题,刚开始没搞懂,硬盘明明是好的,就是主板识别不了,然后没啥耐性了,就断了几次电,然后硬盘就不行了,现在是可以转,就是插主板没反应,而且如果插在主板上不拔,系统会卡主,好的硬盘也进不了系统,测试了工作电压也正常呀!也没有什么响声,不知道咋回事?到底是磁头有问题还是硬盘版的问题?求帮忙!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网友:
硬盘的接口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大硬盘这样很容易搞坏的!你的硬盘多半毁了!!还有就是主板都有出厂设置的,有些板子支持不了大硬盘!!

网友:
希捷固件门硬盘呀,也许是坏道。

网友:
如果,在BIOS里面认不到型号容量的话,固件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