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主板蓝屏是什么问题?硬件兼容不好,还是BIOS的问题?

楼主(2014-11-18):
有个昂达H61主板,有个朋友拿去说进系统蓝屏,又退回来了,我也没有CPU试机,所以问下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内存和供电 北桥 都会产生蓝屏现象,这很难判断的。

网友:
从简单的开始入手。 系统---硬盘-----内存----cpu!!

网友:
内存不兼容也会蓝屏的用替换发慢慢排除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得对,从简单的开始入手。 系统----内存(顺序调整下)----硬盘----cpu!!  用代换的方法试。 如果是新板直接找售后,旧版先看下芯片有无烧、炸的痕迹,电容是否有鼓包的迹象,依次打阻值卡,量各个管子和芯片的阻值和电压。最后可以考虑刷bios!

网友:
CPU也会,你最好借一枚试机

网友:
系统---硬盘-----内存----cpu!!

网友:
不试机天知道是什么问题哟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一下,不行就是硬件的事

网友:
你的这种情况  还是从外设开始吧     蓝屏死机  造成的原因太多了    你要先一个个排除

网友:
先上U试试,这样问也问不出问题

网友:
一个个撤下换吧。

网友:
内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