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奇葩问题,求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2014-11-18):
客户拿来一台Y470, 说是屏挂了自己网上买回屏来换然后又把新屏烧了,主板也烧了,拆开发现如客户所说,屏线和屏已经烧焦了,测量裸板的对地阻值,发现正常,没有短路。接电测试,刚插电源待机为0.035然后会降为0.025左右,按下开关电流上升,但不是跳变是一点点的升到1.4左右,然后断电测量,发现PQ302已被击穿, 找来一块仁宝的料板换好。同时测得Q4  PQ605  Q105 Q99 Q100 D极和S极之间的阻值只有5欧,明显偏低, 试着拆了一个Q4,它的引脚不短路了,可是Q4本身也没事,奇了怪了,拆点别的也是同样的情况,用烧鸡大法烧,用手摸PQ605附近有一个很小的点非常的烫,可是就是找不到是哪个的问题。。。。。看电路图感觉+vsb可能微短路导致这些管子阻值偏低,查找发现+VSB是由+VSBP转化而来, 而+VSBP又是有B+而来。。。又回到了PQ302。。。 希望有遇到过此类故障的朋友来指点一二,我实在没辙了

网友:
你主板上屏烧的肯定没人修过,如果是供电问题直接飞吧,省得查

网友A:
被你绕晕了,你测下VSB如果对地不短路,很有可能是susp对地短路,看是ec发出的susp是吧,那可能是ec对地有短路,再测下桥的slp_s3#那些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严重了。

网友B:
主板坏了,客户怎么知道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你绕晕了,你测下VSB如果对地不短路,很有可能是susp对地短路,看是ec发出的susp是吧,那可能是ec对地有 ...

我也想到了  可实际上人家VSB没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坏了,客户怎么知道屏坏了?

屏接口已经烧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你绕晕了,你测下VSB如果对地不短路,很有可能是susp对地短路,看是ec发出的susp是吧,那可能是ec对地有 ...

嗯,那些susp#呢,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开玩笑吧,,应该是后面有短路,烧那么严重,屏那里看看

网友:
看过了 屏那部分没问题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