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的CQ40

楼主(2014-11-18):
  半月前接到一客户的CQ40,拆机查待机3V5V没有,51125工作条件正常,果断换51125,3V5V出来正常,开机电流 一路小跑,装机测试 没问题,给客户取走,过二天又来了,又是这个故障,又换51125,又试没问题,装机给客户取走,过了几天又来,同样的问题,把适配器拿来了,试没问题,又换了一个51125,二次一试,又挂了,无从下手了,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晕哦。这撒问题哦

网友:
在芯片坏的时候  测下各个脚的电压  看有没有大电压进芯片了

网友:
35V出来以后电压稳不稳

网友:
碰到这问题我也修不了呵呵!

网友:
如果客户可以接受就换帮板子吧。  太纠结的问题 赚不到钱 浪费时间。

网友:
屡损51125个人觉得,换掉正常后,不急交给用户,留下烤机,注意温度变化 脚位上电压变化,总电流变化,总之多观察,多细心。应该会有结果。

网友:
1,你看看标签是否还在。是不是来骗35v芯片的,每次来换都可好。
2,你们修好机器都不测试的吗?

网友:
看看35vIC附近的原件是不是不良啊

网友:
这垃圾芯片容易坏

网友:
mos都换掉

网友:
直接换板子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