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41-M6无CPU供电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11-18):
从学校毕业1年了,毕业后从来也没有修过板子,现在突然心血来潮,买了维修工具,第一次开修,也算是处女作了吧
从同行那里拿了块精英G41,简单检查后发现无CPU供电 cpu供电芯片P6206ak   EN有1.1V  BOOT1 BOOT2 BOOT3都有12V的电压 VID组合有的没电压 有的有1.几V  VOUT输出没有电压,把连着VOUT的电阻断开也是没有电压 我想芯片的工作条件应该满足了,不输出VOUT是不是可以断定供电芯片坏了呢?  求大神指教

网友:
看看后级又没有短路,,

网友:
工作条件满足了,还是没工作,肯定是它自身坏掉了啊!!

网友:
果断地换掉吧

网友:
换了吧,芯片坏了

网友:
换掉吧,不行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