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自动断电求大神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1-18):
联想Y550笔记本,开机能进系统,不定时自动断电,在安全模式下就没事,请问大神们能告诉我可能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耍BIOS试试看。

网友A:
是不是散热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散热问题啊

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求大神解答呀

网友:
安全模式就是没有加载显卡   是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安全模范下把显卡驱动关了再进系统,可以的话那就是显卡那边和散热铁的问题了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咯

网友:
首先看看显卡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
下个官网的显卡驱动装上 再试   再就是跑鲁大师看看

网友B:
要不就把系统重新装个试一下 不装驱动。。 显卡的问题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就把系统重新装个试一下 不装驱动。。 显卡的问题也多。

系统也重装过了,不装显卡驱动也一样

网友:
就是在安全模式下没事

网友:
应该是HWPG被拉低了吧

网友:
小城市维修店伤不起,拿去3-4测不出什么问题,直接叫换主板。真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