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集显,不开机不充电

楼主(2014-11-1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25,故障是按开机键,不开机,电池不充电,没有任何反应。拆开看没有修过,开关键上只有一脚有2.97V电压,不知如何下手了,求师傅帮忙!

网友:
先修开机,充电在说

网友:
先找图纸按照开机时序修啊!先看触发信号进ec没有,进了看出ec没有!没出就查ec工作条件,都正常,看看BIOS参与触发不,不参与就直接干io,参与就先刷一下BIOS!  要是不想查就直接换ec!

网友:
按时序修啊

网友:
换换IO  不行再刷bios

网友:
跑一跑时序   这种其实最好修了

网友:
按时序修啊     都不明白你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