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3T-DM1 V:A00刷官网后编程器备份

楼主(2014-11-18):
这个机器原先自带的2G  DDR3内存不认,挡20了风扇狂转(刷好后不改日期一直都常转的),它的内存没坏,用我自己的内存也不认(也是20),上论坛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061-1-1.html这位兄弟的版本是A02的,刷上后用它自己的还是不亮而且直接挡E0报警了,但是用我自己的内存可以点亮,这样就好了点亮进系统下官网的A06版本的BIOS刷进去之后,本着论坛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刷上官网A06的之后它自己的内存会亮了,我现在把官网的刷好后编程器再读出来的上传上来直接点亮的

网友A:
楼主问问这个板子档PE进不去做不了系统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问这个板子档PE进不去做不了系统是什么问题

那你先刷一下我这个BIOS先 如果还是不行 那就要检查一下主板了,BIOS里面看下是否能认到硬盘,这种品牌机的主板往往外设坏了都引起很多问题 但是进PE挡住 在很多主板上是因为硬盘有毛病,你卸掉硬盘看下能不能进去,再不行检查一下主板硬盘线路部分 再不行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南桥不良

网友B:
检测不到内存,也可能兼容性问题。
G4X的芯片组,最大支持单条双面4G16颗粒的内存。
我现在的故障是随机重启。有时开机几分钟内断电重启,有时要4-5个小时才重启。
电源,内存都换过了。硬盘MHDD过,系统也重装过。
现在把Q8300换成6500测试。完全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不到内存,也可能兼容性问题。
G4X的芯片组,最大支持单条双面4G16颗粒的内存。
我现在的故障是随机 ...

G31   G41都之能用1333以下的内存 1600不认  不管你怎么刷BIOS都一样  1333就能点亮

网友(2015-01-12):
不错,好用,完美秒杀不跑码的!

网友C(2015-03-03):
现在我自己的板子不插内存报警  插内存不跑吗  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自己的板子不插内存报警  插内存不跑吗  烦死了

那你刷一下我这个BIOS看看 原先它自带的内存也是 插上报警  刷上我这个就直接亮了

网友C:
现在好了   北桥虚汗了   风枪吹下就亮机了 。手里还有个板子  ib43m的  不插内存报警  查内存跑马E0还是报警  内存几个时钟没电  复位没电 其他都有。加焊北桥一样  现在没有头绪    怎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了   北桥虚汗了   风枪吹下就亮机了 。手里还有个板子  ib43m的  不插内存报警  查内存跑马E0还是报 ...

查查它的系统管理总线 两个电压是多少 对地值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就刷BIOS,前提是 你的内存没坏 内存坏了 你懂怎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它的系统管理总线 两个电压是多少 对地值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就刷BIOS,前提是 你的内存没坏 内存坏 ...

手里没图纸,只知道他是由APL5912芯片供电的,桥旁边没有MOS管  ,芯片输出1.2  en5V  vin5V
bios 刷过了  还是一样    查内存发现内存几个时钟没电压,内存复位1.5V也没有,北桥换了,现在跑98不报警了还是不亮,技术不好没有系统学过  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E(2015-05-02):
我的分离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分离不出来的

我这个是不需要分离的 直接刷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我刷了不行啊

网友:
那你得看看是不是由于BIOS引起的了 反正 只要对得上我上面说的 是可以的

网友F(2015-06-06):
好恐怖,一个资料需要十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恐怖,一个资料需要十下载分。。

下载几分 不是我决定的 要是我决定的 我可以设定不用下载分

网友G(2015-07-31):
不是说品牌电脑的BIOS下载不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说品牌电脑的BIOS下载不了么

请认真看帖

网友(2016-03-19):
真的可以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座虚焊引起的吧

网友:
A00的版本有吗?

网友:
没看清,不好意思,BIOS可以用。

网友(2017-06-21):
可以用吗,我正好要用

网友:
各位 我说了 这个BIOS 是刷了官网的A06版本的 然后、再编程器备份的 也就是官网的要分离 但是经过我这么一来就不许要分离了 直接是可以亮的那种 所以就不要再问能不能用啦 是真的在我机器可以用的 不知道怎么现在还可以回复 都这么久了

网友:
有没有用过的,说说(为什么我回复要40个字符,*脏话*,这是什么鬼

网友(2017-07-29):
我的档D7,也来刷下试试。看看可以吗

网友(2018-04-23):
真的可以吗?我先下载试试看,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下载试试看,我的主板刚好也是这个问题,希望能解决。

网友(2020-04-05):
这个主板能刷微码吗

网友(2022-05-01):
下载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