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发现的一通病

楼主(2014-11-18):
华硕板号K54HR  接机状况:不开机  但接到手上之后,拿万用表怎么开都能开开,实测发现只要短接一下3VA就可以开机 ,测EC的开关电压有,点EC脚不开机,但华硕有一大通病,,直接杀通病,,测EC120脚1.4V,,电压不正常,直接飞线下拉AC_IN_OC# 再开机正常了,,欧阳师傅说这个信号可能会导致电池放电问题,正在测试,如果客户不需要电池就算完活再来个漂亮的亮机画面,,我的客户不用电池,,嘿嘿
AC_IN_OC#这个信号会导致华硕的本本不开机,这算一通病希望 同仁注意这个问题顺便上传这个主板的点图及点图软件(点图是王生班长给的)

K54HR 3.0,60-N9EMB1000-A03 点图.rar

网友:
AC IN这个信号肯定被拉低了

网友:
这个不行啊,不用电池的还行,不然客户接受不了的,是mos管有问题还是ec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供电芯片的事,为了速修,就这么给交工了

网友:
华硕这个垃圾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就是问题多?

网友:
你这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啊。弄不好还是反修。这AC_IN_OC#信号没有拉低就从充电芯片查。

网友:
这是个机会你应该试试能不能把彻底解决了

网友:
没解决问题啊,应该是EC是的问题吧,直接换了不就好了吗

网友:
华硕垃圾东西

网友A:
没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以后还会返修

网友:
大哥啊,这个信号难道不好修吗,这样修不靠谱吧

网友:
这招不敢学>>>>

网友:
这种机子最烦人了修着 不过这个信号记住了

网友:
是管子坏了,还是信号没有出来啊?

网友:
上弟啊,这个信号难道不好修吗,这样修不靠谱吧还是管子坏了,还是信号没有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以后还会返修

这种情况同故障返修很少的。

网友:
电池给自己充电,哈哈哈

网友:
这样 uwending吧不稳定吧

网友:
有点位图的话就检查一下充电芯片的acok是否正常?前几天修到此机器的sus_pwrgd的上拉排阻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