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61声卡无法识别音频插头

楼主(2014-11-18):
事情是这样的,年初在网上拍了块acer的b75,回来后装上,打完驱动,发现没有声音输出。设备管理器里,声卡健在。打开酷狗音乐,放一首歌,进度条能走,说明声卡已经工作了。但是问题出在,插入耳机或音箱,屏幕上都没有弹出接入插头类型的选择框。也就是说,是因为电脑没有检测到后面板插入的3.5mm音箱插头,所以没有打开输出。判断声卡坏,原声卡型号为ALC662,从旧板上拆了块ALC662装上还是不行,再找遍没有这个了,只找到块ALC883,网上查引脚功能基本差不多,装上,居然能响了。。

后来自用一块七彩虹H61,一次停电后再开机无声了,跟acer的b75一样的情况,声卡在,无输出。换,声卡型号一样是ALC662,这回找了好几块ALC662,都始终不行,还以为是自己没焊好有空焊,反复初焊,依然不行。想起之前那块b75,抱着试一试心理,换了块883,还真响了。。。
就这样用了几个月,一直正常,终于在昨天,拆了显卡重新装上去,开机,发现居然无声了。不多想,拆下主板,直接换了块ALC883,但是只有一声道声音。应该是空焊了,拆下,用风枪重焊一遍,这回正常了。心里不放心,用烙铁补焊一遍,再开机,靠,又没声了,反复重焊,加焊,依然无声。难道这块芯片被我焊坏了?手头上已经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了。于是换了ALC888,ALC887,还是没有声音。主板都快被焊废了。

失望之极,准备放弃了,为这么个主板浪费太多时间不合算。手上还有片同型号的旧主板,装上电脑,我K,没声音!!!
首先,肯定不是系统或是驱动问题,因为我装的是双系统,两个系统都无声。
莫非是通病吗?那么这前那块怀疑坏掉的ALC883兴许是好的呢?把之前一块同样故障无声的顶星780主板拿出来,声卡芯片一样是ALC662,把那片ALC883换上,开机顺利出声。

综上所述,各人感觉,这些主板似乎都有通病容易出现检测不到音频插头出现无声症状,但是声卡芯片本身也许是好的,但是更换ALC883这块芯片却有时能改善这种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出声。但是并没有根本解决病根,病根应该还是出在主板上,但到底在哪呢?有没有了解的高手解答下?或者有没有硬改的方法能够关闭声卡的自动检测功能?

网友A:
好像没得关闭声卡自检功能的设置。。但是BIOS里可以关闭声卡!!另外系统里声卡驱动在不代表声卡是好的,就像网卡,有些机器,系统里网卡驱动正常,设置正常,可就是上不了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得关闭声卡自检功能的设置。。但是BIOS里可以关闭声卡!!另外系统里声卡驱动在不代表声卡是好的,就 ...

问题是换了好几次声卡了,还是没有声音

网友:
看到声卡就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