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同方19液晶电视LM1930WPT

楼主(2014-11-18):
今天接个同方LM1930WPT液晶电视,故障为不显示   红灯闪    最后换高压板   驱动板试   不料烧了屏上的U1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身边有同型号的朋友,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烧焦了,看不出来

网友:
这是一个转换电压的,5v转3.3v的。

网友A:
具体什么东西,知道的高手说说

网友:
很着急,高手指点一下,能用什么代替

网友:
主板上找个1117 3.3V的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东西,知道的高手说说

LDO 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东西,知道的高手说说

是给时序控制器供的!

网友:
谢谢了,是不是1117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