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本本不出3v 5v

楼主(2014-11-18):
3v,5v芯片工作条件都有 了就是不出3v5v

网友A:
换芯片啊条件正常啊

网友:
你不说你量了哪些条件和上图  谁知道怎么回复啊

网友:
说清楚点,这样没法帮你

网友:
有没有换芯片试试呢,

网友:
同意四楼的说法

网友:
3    5V输出有无短路   3   5V上管有无电压   需测试

网友:
怎么可能是工作条件都正常?芯片换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啊条件正常啊

是的,换芯片条件就好了,就是不出3v,5v

网友:
换了待机芯片再说话!

网友:
什么条件都没测试就上来问?这样问问题还不如说,客人的钱怎么不直接装到你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