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KC K2248显示器怪现象,用着几个小时不等出现两长条黑杠。

楼主(2014-11-18):
HKC K2248显示器怪现象,正常用着几个小时不等出现垂直两黑条。关机后再开又正常了。遇到几台了,没有思路....

网友:
出现故障后重启又好了,无从下手呀。

网友:
刷BIOS或许能好

网友A:
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有问题啊,

MCU芯片,还是屏电路板上的芯片呀?

网友:
好似程序有问题,,,,,,,,,,,,

网友B:
刷程序吧。 100%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吧。 100%不会好。

100%不会好? 这玩意驱动板上没有BIOS芯片呀!

网友:
这个像是屏线有问题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坏了 楼主如果有屏 换个代替下试试 !看看还会不会出这样的现象了 如果没有 那就是屏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