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V星880-E41 人为破坏Q1和U1改装维修。。

楼主(2014-11-18):
在维修中经常手上会找不到料板或者原件,难道就放弃不修吗,关键时候还是图纸最重要。 这已经改装好了,这主板没有图纸,我记得徐老师实践修主板修过这主板,我就问啦下徐老师这是什么IC,徐老师说着是两个NPN组合管子,上课的图纸上有,好吧查课件。。往下

找到啦。。但是这主板的实际电路不是这样的,1脚和3脚是相连的,也就是 说两个信号的相遇才能拉低6脚的信号。自己画个图纸,。。往下 用两个NPN的三极管改装好的图片在上面,请参观。。。往下修U1吧

.....
图片的假负载上的PLL供电就是AMD的ADD25电压是2.5V,没有这电压,好多主板会没有CPU供电,就会照成无复位,新人要注意啦,高手飘过就行,。。这U1是个5脚的IC,看主板这是提供VDD2.5v电压用的,手上也没有这IC,利用硅材质的二极管会降压0.7V的原理,3.3-0.7=2.6差不多啦。。就在3.3V处一个硅二极管过去PLL供电那。搞定。。。正常跑马点亮啦。。谢谢参观,顺便给点分吧,,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1-21 13:25):
对大家维修V星主板CPU供电附近的6脚IC和5脚IC,希望能起到帮助。。。!

网友A:
实践出人才,,没有图纸的,,根据以前经验可以试试!说不一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人才,,没有图纸的,,根据以前经验可以试试!说不一定就好了!

你说得在理。赞!

网友:
实地学习各方面要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人才,,没有图纸的,,根据以前经验可以试试!说不一定就好了!

希望坛子里有图纸的都能共享就好了

网友:
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C:
很给力,U1唯一用压降二极管修改电路的缺点就是当二极管本身击穿短路时候,可能会引起烧坏CPU。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给力,U1唯一用压降二极管修改电路的缺点就是当二极管本身击穿短路时候,可能会引起烧坏CPU。

短路的话3.3v过去,电压不是太高,不会烧毁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坛子里有图纸的都能共享就好了

那是不可能的,有些资料是不方便放上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路的话3.3v过去,电压不是太高,不会烧毁CPU的

嗯,我说的3.3V测试点阻值如果对地短路就会引起工作大电流烧CPU。

网友:
二极管的那个好像不行,电流不够,搞个稳压器比较好

网友E:
迅维资料基本不准外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迅维资料基本不准外泄的……

是的,严禁非法倒卖资料和视频、、、

网友:
你们说的太感动了,预后要努力了

网友:
这叫做活学活用!当理论实践水平达到一定时,维修时就能得心应手了。

网友:
在维修中经常会改电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给力,U1唯一用压降二极管修改电路的缺点就是当二极管本身击穿短路时候,可能会引起烧坏CPU。

你说得有道理,保险点,加多一个10欧姆串联进去保险点。

网友:
是的  图纸很重要

网友F:
大哥啊,这板子有图纸的好不!我能说我开始学维修修的第一个板就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得有道理,保险点,加多一个10欧姆串联进去保险点。

串联一个10欧姆可以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老板太有才了

网友:
楼主电路高手啊

网友G:
楼主你这技术可以做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技术可以做主板了

还达不到那技术,,你过奖啦

网友:
多谢分享·····同步上进~!!!!!!

网友:
这只是在没有芯片的时候最好的做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哥啊,这板子有图纸的好不!我能说我开始学维修修的第一个板就是这个吗

你真的有,求分享。。

网友H:
关键是这样搞,稳定么,那个二极管的功率够不够呢!!还是用稳压器好,改个1117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这样搞,稳定么,那个二极管的功率够不够呢!!还是用稳压器好,改个1117上去

我也这样觉得,下次我就弄改装为LDO线路供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短路的话3.3v过去,电压不是太高,不会烧毁CPU的

3.3V会烧的 电流过大就烧了

网友: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外加图纸  这样修起来应心得手啊!

网友:
这个修多了就是凭经验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真的有,求分享。。

图纸在这里,各位骚年自己拿吧!!

微星880GM-E41 ms_7623v10.pdf

网友J:
楼主很强大,有图纸分享吗??

网友:
看来实践和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学习了。

网友:
图纸和经验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3.3V会烧的 电流过大就烧了

嗯,电流过大这里二极管本身击穿短路也会引起。

网友:
线飞得好难看。

网友K:
串联一个10欧姆可以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串联一个10欧姆可以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嗯,可以防止3.3V工作电流过大烧坏相连压降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很强大,有图纸分享吗??

楼上有,,。请仔细看看,就找到啦

网友:
这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好,基地的教学水平很不错

网友:
刚开始学,有点看不懂

网友:
太厉害了,膜拜下

网友:
求分享此图,再次感谢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不错,赞一个

网友:
楼主电路基础还真不错,期待再发好帖子

网友:
  高手膜拜 高手膜拜

网友:
楼主不错哦  ,,基础更不错

网友:
你对这个板子的电路是非常了解的   这样都可以维修好,。一个不会烧CPU吧。

网友:
UC 有没有代换的呢    想问问上面的型号  是 配件的型号还是打磨的呢

网友:
楼主小心你的CPU啊,VDDA2.5直接给CPU了,你必须加个100欧电阻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