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宏基 V3-571G 设计缺陷,细心也是技术的一种

楼主(2014-11-18):
一直没有时间发帖子,在迅维全能班学习了4个多月,由于店里有事,笔记本二期没有学。等有时间一定补上。由于没有学习二期,示波器似懂非懂。回来也修了4个月了,由于有表弟这个大神撑着,所以无论修什么总感觉无压力,修不好他就解决了,实在不行就发回去找老师修。大多时候都能搞定。也多谢月饼老师强大的理论教学,虽然只学习了一期,但是看图纸分析芯片没有压力。
  现在说一下我前几天发现的一个宏基V3-571g的问题,本来是别的毛病,让表弟修好了。客户把机器提走几天后,打电话说本子经常突然断电关机。于是拿回来。检查系统没问题,拆开测量一直没有顾客说的那个问题。但是装起来就出现问题。很纠结这样的问题。觉得肯定哪里连电了。于是,细心观察,终于发现,主板的硬盘接口在板子上的焊点,只有一层貌似双面胶带的东西贴着。与之直接接触的是触摸板右侧底部,是一整块亮金属,(貌似是锡箔纸吧)。那层双面胶可能被焊锡尖戳透了,所以顾客有时候打字的时候,轻轻的一按压,就会联电,关机,不打字的时候一般不会。解决方法就是剪一长条绝缘胶带贴上。问题解决。造成这个掉电原因可能是拆机原因,但是厂家只用一层双面胶带绝缘,有点不厚道。
      不是什么技术贴,只想说明一点,有时候细心观察,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恩这个问题我找过一次没有找到,心里也犯嘀咕,这般没有问题,各个螺丝柱也完好,主板上的绝缘贴纸也没问题,但是就是不定时掉电。。。。。。。。。细心也是一种技术啊

网友A:
很好啊    我就遇到过几台笔记本   上面的绝缘纸一定要保留好  ,不然可能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啊    我就遇到过几台笔记本   上面的绝缘纸一定要保留好  ,不然可能不开机

这个是有双面胶样式的绝缘,但是被触摸板右侧按压的,焊锡尖穿透了,肉眼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
不错,真的需要细心!

网友B:
呵呵,楼主细心,厂家应该把你请去当QC啊

网友C:
楼主,去迅维学电路,好学吗?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
有时候细心观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货
板子看出来的问题很多 比如公共点短路  芯片坏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去迅维学电路,好学吗?

月饼老师讲的很仔细,分析的业很周到,有机会去学习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细心,厂家应该把你请去当QC啊

其实,有很多问题,拆开机子观察都能看出来,再加上那种短路板子,烧鸡大法又能搞定一部分,,修的时间长了,通病还能搞定一部分,,有些板子看电流,显卡和桥虚焊再搞定一部分。剩下的分析电路的板子一半都占不到。所以你如果是一个细心地维修工,加上几年维修经验。如果对电路图很通透。恭喜你,你一定能搞定大部分板子了。你如果示波器业用的很牛逼,祝贺你,你已经可以成为大神级人物了。

网友:
楼主细心啊!估计生产厂家见此贴也会感谢你的!

网友:
这种问题都能发现真的是仔细啊

网友:
厂里偷工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