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 AMD板载CPU,开机掉电

楼主(2014-11-18):
拿到此机的时候开机可以显示,但是到LOGO出就掉电,然后再开,风扇狂转一下就掉,再开还是一样。。。BIOS刷过,AMD  CPU加焊过,桥也加焊过了,,,不知道什么问题?谁有碰到过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散热,是不是散热没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散热,是不是散热没处理好。

散热看过了,原来是风扇也有很多灰尘,但是处理过还是这样?

网友B:
集成显卡  还是独立显卡啊  示波器抓一下  CPU供电看滤波良不良

网友:
遇到过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话我也遇到过,好像是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集成显卡  还是独立显卡啊  示波器抓一下  CPU供电看滤波良不良

AMD集显的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MD集显的主板,,,,

查下北桥的工作条件  有无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北桥的工作条件  有无不正常的

没有图纸,所以就直接加焊了下CPU跟桥,但是还一样,放一天,第二天开的话可以显示,但是一会就掉了。。。

网友:
此机放置一天,第二天可以开机,但是用一会就掉电了。。再开风扇装一下马上就掉了。。

网友:
测试下电感值  有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查下CPU的条件

网友(2014-12-23):
我遇到一个,板载cpu 是AMD 的,南桥也是AMD的,北桥显卡应该集成在cpu里面的吧,现在是有待机不开机,没有3V 5V ,就是第一脚和第六脚没电压,内部激放供电也没有,主供电,总开启信号也有,谁能告诉我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