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4超极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11-18):
前几天接到一台ENVY4超极本,说是不开机。难道机器把后盖打开,量了下主供电,没有短路,于是插上电源,没待机,电源灯也没亮,心想多半是19V供电不正常。找到图纸开始查吧。结果PQ102前端有电压,后端就没有了, ,结果发现时控制脚没有电压,问题应该就出在这了。结果量了下管子是好的,这时候突然想到,既然是19V输不过来,那我直接拉线过来看行不行呢(以往有过类似的经验)。
短接好后插上电源,电源灯亮了,待机也正常了,心想这么简单就搞定了,那个高兴。既然待机正常了,那就开始吧,可问题出来了,不能触发。根据经验,待机正常不能触发,一般就是电路保护了,于是就老实的用万用表查吧,看是不是有短路,量了半天,结果发现+LAN_VDD_3V3短路了,问题找到了, ,对付短路还是老办法,烧机,最后确定是C317坏了,直接拆掉不短了,上电,嘿嘿,触发亮机。迅速组装好测试,正常。于是准备修下一台机器,因为有电池,所以我就直接把电源拔了,呀,怎么直接掉电了,难道是电池一点点都没有了?再次接上电源,进系统一看,0%,果然是没电了,还是等他充会电吧。10多分钟后看充了多少,结果还是0%,怎么回事,不是显示在充电吗?为什么充不进去,难道是电池坏了?不应该吧,灵光一闪,难道是我短接的原因?但是这是19V前端电压,也不影响啊,难道充电IC坏了,没办法,只有又把机器拆了。
因为电池一点电都没有,也不好试,于是用可调把电压调低到电池的电压大小,直接接上充了一会,果然电池好的,充进去了,把电源拔了只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想应该还是19V供电这边的问题,关机,结果发现关机以后电源灯还是一直亮着橙色。看来短接不行,只能老老实实把PQ102的控制电压修出来。
开始查PU101的工作条件, 要想PQ102导通,因为隔离保护管G级电压必须高于导通电压5V才能完全导通,ACDRV就必须有24V的输出电压,查了下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原来ACDRV是芯片内部输出的,那就查他的工作条件满足没。20脚19V,6脚16V。16脚6V(当20脚得到主供电,6脚得到适配器检测电压,16脚应该输出6.0V的线性电压)。接着4脚就该输出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既然电压都有了,为什么就是没有24V输出,难道芯片本身有问题?于是找了一个芯片换上,郁闷了,还是没输出。于是呼,突然想到,会不会是这个6脚的ACDET电压不对,不应该是这个值,这个连接的就这么2个电阻一个电容,难道问题就出在这上面?因为板子小,电阻电容根本就没有标号,找起来就麻烦了,最后终于在主板背面找到了,一量,果然,PR126偏大了,都600多K了,总算找到问题了,料板上找了个40K电阻换上,哈哈,4脚24V出来了,进系统,能充电了,到此,此机彻底修复!(因为是新手,写的不好忘见谅!)

受到警告 2#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啊,历害历害。来学习了

网友:
楼主 实力还可以   除非断线 一般我都不飞线

网友:
楼主水平确实高,这个帖子看了学习

网友:
感觉你好厉害,手上有个宏基的有待机不触发现在还在整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芯片的保隔,第6脚电压大概在2.5的时候才会输出24v

网友:
楼主6脚电压不正常,早就要检测。

网友:
高手一般不轻易出手……

天意wx -2 这么多回复 几个不是灌水 不扣分怎行?

网友:
问题分析得很到位,高手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学习中

网友:
历害历害。来学习了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手,,这都能搞定

网友A:
请问你修的这个机器的主板是仁宝代工的吗?板号多少?

网友:
LZ维修就应该找到真正的故障,像这样直接飞线都没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修的这个机器的主板是仁宝代工的吗?板号多少?

板号是LA-8661P

网友(2016-06-24):
遇到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机器,之前是大电流然后烧鸡出来了一个电容短路,直接装起来了。当时没注意冲不充电,因为电池能开机,过后客户说电池不能用,才发现不充电,电池 能开机,电源也能开机就是不充电,显示正在充电但是充不进去。我查了下那个PU101条件,20v主攻电正常,6脚有2.6V 16脚有6v。但是4脚才19v,不知道正常吗,应该不正常吧。电池确定是好的。充放电芯片换的新的。也是不行,现在没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6-6-27 10:20):
大家给支支招啊,现在换了个PQ102 ,关键可以充电了。一开机默认用电池,但是进系统也显示充电,搞不懂了,

网友:
保护隔离不能随便跳过

网友:
学习一下,维修思路很重要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楼主威武 这个得有很大的耐心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手,缺打杂的么

网友:
机器算比较新的

网友(2021-10-10):
分析到位,维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