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L30VT换显卡和显存还是花屏

楼主(2014-11-18):
一台华硕笔记本客户拿过来,说内存硬盘系统都换过了。进系统一下就花屏了,报
价拆机加焊显卡,结果还是一样。最好只能订货,三天后换上显卡还是一样。没办
法换显存了还好我备有是以前订多了,两颗,两颗换。还是不行,换供电后的滤波
电容问题一样。。这下麻烦了,没头绪,求高手技招了?

网友:
有没有换过屏线和屏幕呀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啊   换个屏又不费事  怎么不换屏试试  就干显卡    外接试过没   冲动了

网友:
这种问题先排除外设屏   屏线  或是外接看下    再就打下LVDS吧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你找个屏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这种屏坏也有可能的,屏线也有可能,先换换屏试试呗

网友A:
乍看全是迅维学员在回帖,哈哈,先外设在内换,不行在动卡

网友:
是啊  我也同意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先易后难  LZ你太冲动了

网友:
看样子不是显存就是屏,显存的几率大一些。基本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忘记说扒掉屏线,接外屏也是一样了,证明不是屏和屏线问题了。它没有死机鼠标卡住很久才能动。如果按关机键,可以正常关机的

网友:
这还真奇怪了,不知道显卡、显存的电压值正常不,实在不行刷个BIOS试试,有些问题解释不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乍看全是迅维学员在回帖,哈哈,先外设在内换,不行在动卡

咱们是一路的!赞同你的观点。先外接,再内换,不行再动显卡!

网友:
打值了屏线接口有一个为223,其它都在四百多或五百多。论坛里下了一个点位图,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7631-1-1.html。这些文件是用什么点位图软件打开的。

网友:
是不是这个软件打开的

网友B:
说明书也上传一下

网友:
屏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也上传一下

好像不是这个,打开软件后找不到文件的,我也有这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