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IH61MC纠结的问题,终于修好了

楼主(2014-11-18):
一片冠盟H61二修板不亮,一般H61的电压没问题刷BIOS就好,但是这个被修的乱了,刷BIOS 放电都不行,不亮。电压全部OK,用示波器点着BIOS第一脚开机,波形抖动一下,不开机,很纠结,拿着板子看,不小心看到了问题。内存3.3供电线烧断了。为了保持好外观,没有直接飞线,拆下槽子接线在换新槽子。在开机测试,示波器跳动几下,蜂鸣器报警了。内存不认,一般内存不认报警的很少是桥坏,除非量到确定的点,测量内存2跟进桥的控制线,一根阻值400多一根100多不对,根线到U5 U6折2跟线保护,拆了后阻值正常,在开机显示OK。纯粹运气好。勿喷

网友:
忘记上传U5 U6的图片了

网友:
没看明白呢 楼主

网友:
看懂了,无内存SPD导致不跑马,内存系统管理总线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A:
内存SPD很少会引起不跑马,也算是长了个知识点。

网友:
1,SPD烧断线 2,两根线是SMBDATA和SMBCLK?

网友B:
楼主的相机清晰度好高,看着图片好爽。

网友C:
楼主专业用语不怎么样啊,写明一点好一点

网友D:
U5、U6是干什么的,有图就好了

网友E:
U5 U6是什么芯片?两根线SMBDATA和SMBCLK好象应是直接进桥的。

网友:
楼主想说的是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异常吧?

网友:
U5 U6是什么芯片?指点一下啊啊

网友:
U5 U6是什么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内存SPD很少会引起不跑马,也算是长了个知识点。

我修一块华擎B75的,SPD电压偏低导致无复位!

网友G:
修复故障是了不起的事儿,很是鼓舞人。不过,叙述出来就有点前言不搭后语,电压全OK,后面又内存3.3V供电线烧断了(在哪个地方烧断并没有说,U5U6功能的也没有说).换了新槽,用什么工具处理也不说,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看了十几遍仍觉得没有半点能吸收的东西,内容很空洞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修一块华擎B75的,SPD电压偏低导致无复位!

无SPD还会引起无CPU供电。

网友:
spd引起的不跑马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无SPD还会引起无CPU供电。

我想说,确定有CPU供电,时钟也出来了,但是无复位

网友:
请问楼主U5 U6上面写的是什么代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想说,确定有CPU供电,时钟也出来了,但是无复位

你理解错了,我是说无SPD还有可能会引起无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我是说无SPD还有可能会引起无CPU供电。

哦!呵呵!受教了!!!

网友H:
维修第一步 不就是观察外观有无损坏吗  你这样 明显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真的很纠结,看的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相机清晰度好高,看着图片好爽。

中国山寨手机  相当强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专业用语不怎么样啊,写明一点好一点

咱都不足汗液 瞎混的,说的太专业害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U5、U6是干什么的,有图就好了

上面不是有U5 U6的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U5 U6是什么芯片?两根线SMBDATA和SMBCLK好象应是直接进桥的。

这2根线要经过U5 U6才会进桥的,相当于保护类似的,华硕主板这2根线也会经过桥旁边的822排阻才会进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复故障是了不起的事儿,很是鼓舞人。不过,叙述出来就有点前言不搭后语,电压全OK,后面又内存3.3V供电线 ...

哎,知道哪里坏了就行,小弟文化低

网友:
现在的修法不一样了

网友:
U5 u6不用装个上去吗?拆了就好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维修第一步 不就是观察外观有无损坏吗  你这样 明显走了很多弯路

说说容易呀真的能不漏掉吗

网友I:
对于换内存槽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好的方法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对于换内存槽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好的方法啊

我有锡炉,换槽子很简单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锡炉,换槽子很简单的啊

好吧 我是没用过这么好的东西。师傅也不买 一般哪里烧了都直接飞线

网友:
飞线要省事一点,要外观是要卖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