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大短路。牛逼的烧法!

楼主(2014-11-18):
今天小弟从客户那里拿来个、联想B460的机器、一插可调电流表。我擦。5A、大短路。心想这个好搞啊。简单的、然后叫小弟拆机,拆开之后。立马就看了CPU供电的上下管、看下又没有烧坏。因为这款机器就这里特别坏、
接下来:第一步、打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爹的。怎么搞。公共点烧鸡!保护隔离管发烫。哎。不管用、
还是用万用表可靠
就直接测CPU供电那里的电容、竟然阻值是0、郁闷。肯定是他坏了、CPU座子里面的470的电容、拆下来。测下通了、打对地阻值、OK了、哈哈 、搞定了、原来是我想多了、牛逼XX的.通电又是5A。就想是不是CPU供电mos管挂了、直接拆了CPU供电新片和上官通电。不短了。待机正常、测量上mos管有一个短路了、另一个是好的、换了之后、在放上CPU供电芯片、OK了、上了U、在上内存、OK、接屏幕、完美亮机!!!

B460 LA46 dis.pdf

网友:
说的真够简单的……

网友:
这跟我修的故障一样,我昨天发的帖

网友A:
楼主一天修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天修多少啊

不一定的  有的时候三四台 有的时候一台也搞不定啊

网友:
还以为什么牛逼的烧鸡

网友:
那还是那个铁皮管有问题。

网友:
不觉得有很牛逼啊

网友:
使劲烧吧 哈哈

网友:
最近生意好做吗?

网友:
还好你CPU 没烧坏

网友:
B460短路 首先考虑乌龟壳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到了,多谢分享!呵呵……

网友:
短路 蛮好修的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一样的。

网友:
晕……。学习了。烧机大法

网友:
烧后面滤波电容   是上管问题?   自己用普通管改的上管    cpu也换了  供电芯片也换了  还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看来以后碰到这机子这个问题问题值得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