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2J 开机健无电压 BIOS放电 自动加电显示log后掉电

楼主(2014-11-18):
华硕A52J 开机健无电压 BIOS放电 自动加电显示log后掉电,直接换EC修复 it8570e

网友:
呵呵呵呵呵!这种可能是有的。

网友:
开机键有问题也可能这样

网友:
楼主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能告诉下吗??

网友:
谢谢,不错很快就修好一台了!!

网友:
遇到一个类似的,也怀疑IO:ITE IT8570E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