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待机0.02.刷BIOS无果 求助。。。

楼主(2014-11-18):
HP 431   待机0.02 按开关无反应。有3.3V供电 刷BIOS后按开关还是无反应。这个机器版号是01015FY00-JO9-G   (CHICAGO_HR_HPC MV_MB_V1) CPU是I5二代。这个是不是BIOS的事。求老师指教

网友A:
查待机芯片出线性3  5伏了吗?EC供电正常吗?发出RSMRST#给桥了吗?

网友B:
大哥,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吗?你刷BIOS不分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吗?你刷BIOS不分析的吗?

我是菜鸟。我只会按故障瞎判断。。能教教我都查什么吗?

网友B:
先找3V5V,其实就是看一下电感的电起来没有!具体的还要看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找3V5V,其实就是看一下电感的电起来没有!具体的还要看时序

3v5v电感有供电。能教教我在怎么查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待机芯片出线性3  5伏了吗?EC供电正常吗?发出RSMRST#给桥了吗?

敢问EC供电是查主供电角的对地电容么。 RSMRST#信号是查那个。新手。勿喷。。请耐心教教。小弟在这里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敢问EC供电是查主供电角的对地电容么。 RSMRST#信号是查那个。新手。勿喷。。请耐心教教。小弟在这里感谢 ...

RSMRST#信号是EC发给南桥复位信号,表明待机条件准备好了,请求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