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网卡改内置,哈哈

楼主(2014-11-18):
USB网拖着一条长长的线,还老是碰到,
把网卡上的RJ45口取下来,
找一块坏PCI网卡从接口处折断,正好能对上孔,焊起来很牢固,接主板内置USB针脚上.

网友:
usb网卡很好改      但是很麻烦

网友:
有想法,这个办法属于创新

网友:
主板上原来不就有网卡吗?为什么还加一个网卡?

网友:
你是装在台式机里面还是笔记本里面呀

网友:
我有一次装在笔记本里面了,但是他会占用一个USB接口。

网友:
放在台式机没问题,笔记本中有时没有位置

网友:
想法不错!废物利用!

网友:
多几张图就好了,想看看细节的处理。

网友:
可以卖专利了, 哈哈 现在市面上没有这东西。。

网友:
用在台式机里你还可以加个1托4的分线器  这样还可以多加几个usb口    笔记本里这样的就不是很好弄了,弄好了有的都没有地方放

网友:
好一个有勇有谋闲的事蛋疼的楼主

网友:
这都发帖,无语死,改摄像头是不是也要发啊

网友:
楼主人才呀!外置的改成内置的。

网友:
机箱是金属的,会屏蔽无线信号,这样改反而影响信号强度

网友:
usb网卡很碍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