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M65的一个小小的问题VRON是谁发出来的?

楼主(2014-11-18):
求助HM65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如题,我手头上有个Z470的进水板子,KBC腐蚀严重。更换了之后触发到0.34A左右就直接掉电。   实测PCH 1.05V以及CPU_CORE和GFX显卡供电没出来,而条件缺少个PG信号,CPU供电管理芯片是ISL95831,它的第7脚是VR_ON

求助这个VRON是KBC发出来的还是南桥发出来的?

-------------------------------------------*************----------------------------------------------------

至此该机器已经维修完毕,感谢维友源仓a哥,下面我把维修过程发上来,按照这位哥们的想法先修PCH1.05V桥供电的思路是正确的,在我仔细检查PU6
这个桥供电芯片OZ8117的外围时发现PR84电阻一个引脚看不见锡,估计是被腐蚀掉了,于是拆下他把那个焊盘清理了一下,原本还想用这个电阻,但是那个引脚已经烂掉了,从料板上找了个100K的电阻换上去就好了,一下就亮机了,本来HWPG电压是0V,修出这个PCH 1.05V后HWPG恢复3.3V,正常亮机,CPU供电、显卡供电啥的全出来了。由此可见该机器是由缺少PCH-1.05V南桥供电导致不出CPU及显卡电压而掉电的。  谢谢广大维友

网友:
不一定啊  我刚才查2个图纸  有个是南桥 经电阻来的 有个是IO发的

网友A:
刚才没看见你说了型号  是IO

网友B:
VR_ON 是HWPG提供的   EC必须收到其他系统供电的PG  都正常后才会发出HWPG 到CPU 供电,
断开HWPG  查其他系统供电。有那一路的PG信号不正常

网友C:
VR_ON 应是HWPG提供的!所有供电都好时才会开启CPU_CORE和GFX显卡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R_ON 应是HWPG提供的!所有供电都好时才会开启CPU_CORE和GFX显卡供电。

HWPG又是什么产生的?

网友:
哪里进水修哪里   腐蚀严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HWPG又是什么产生的?

HWPG是广大代工的主板的PG汇总信号,把几项分总供电的PG连接到一条线,最后提供给EC,其中一组不正常都会导致HWPG被拉低。

网友E:
PCH 1.05V这个供电先修,

网友:
南桥啊HM65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H 1.05V这个供电先修,

哥们太感谢你了,修好了,果然就是1.05V的事,把它修出来就好了。VRON也出来了

网友F:
哈哈 你这不是看着答案问答案么  VRON  HWPG  SYS_SHDDN缺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 你这不是看着答案问答案么  VRON  HWPG  SYS_SHDDN缺一不可

SYS_SHDDN倒是有,就是没VRON  HWPG   我现在已经修好了。附上了维修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没看见你说了型号  是IO

谢谢   修好了。是没有桥供电1.05V PCH的事   我已经把过程附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_ON 是HWPG提供的   EC必须收到其他系统供电的PG  都正常后才会发出HWPG 到CPU 供电,
断开HWPG  查其他 ...

谢谢   修好了。是没有桥供电1.05V PCH的事   我已经把过程附上去了

网友G:
这机器实际就是缺PCH 1.05V供电,导致HWPG电压是0V,HWPG电压是所有供电好信号的集合点。当有一个供电不正常时都会为低电平,即而没发出CPU供电开启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实际就是缺PCH 1.05V供电,导致HWPG电压是0V,HWPG电压是所有供电好信号的集合点。当有一个供电不正 ...

其实他之前有个0.85V的得电不知道是嘛玩意儿,我先修好的它,后来才修好的1.05VPCH才修亮机了

网友:
本来就该先修1.05V供电,这是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