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维修

楼主(2014-11-18):
HP 431加电后反复重启

网友:
楼主以后发贴最好是注明   品牌  型号  故障  以及你做了哪些检测  这样方便大家帮助你解决问题   不然这样的贴子形式 有灌水嫌疑  还请以后注意

网友:
肯定是刚学修电脑的

网友:
反复重启故障一般是某个硬件检测不过引起的。

网友:
是的  这样不知所云的帖子  真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好。

网友:
是不是 同行啊

网友:
换内存试下

网友:
谢谢大家,解决了,呵呵呵HP L431  南桥坏了,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