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0AAJS-00YZCA0问题求教

楼主(2014-11-18):
WD3200AAJS-00YZCA0

版号701640-002

家族AHTAHOE

故障表现:全盘坏道,误操作后不显示容量,回写ROM 无效。

另没有找到合适固件。还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A:
如果,有备份,就把备份的ROM和模块全写回来。没有备份的话,找个匹配的通刷固件,先刷ROM,再全写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备份,就把备份的ROM和模块全写回来。没有备份的话,找个匹配的通刷固件,先刷ROM,再全写模块。

通刷固件的ROM  写入后  还是无容量显示        能否继续写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刷固件的ROM  写入后  还是无容量显示        能否继续写模块。。

写完ROM当然没容量,再写01,写好01再写所有模块,写完所有模块,还要手工改型号容量等。

网友C:
写完模块才能认盘的容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完模块才能认盘的容量的。

写完模块,跑校准,开的普通校准(工厂模式开不 了,不知是否版本限制)按教程全部完成,全盘扫描????号。以为固件问题。
再次写固件,发现01模块读不到,加载ATA到内存也读不到01  无法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