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映泰A780L3G无复位检修。。速度秒修。。。

楼主(2014-11-18):
这是15点客户拿主机来,故障是无显示,拆开机机箱上诊断卡,开机发现主板无复位,拆主板下来修吧。
拆下上电开始测干咯。。今天终于可以大爽一次练手啦。。不啰嗦啦,维修吧。

根据AMD时序走,先内存供电1.6V正常

VDDA25这个我一直不会忽略。2.5v正常

CPU供电0V

南北桥供电一起的0V,先不用管,AMD主板没有CPU供电就没有桥供电很正常,先修CPU供电,跟时序走。

总线供电1.2v正常

修CPU电吧,先查芯片的PDF,查VCC ,VID,EN条件都满足,条件满足不一定是芯片坏,别忙着换芯片,别乱冤枉芯片。按原理PWM芯片应该会输出啦,关机把表笔放在下管G级,开机测试,发现有10V左右的电压,但是一会就掉为0V,说明芯片保护,打每相供电的上下管G级对地值。发现边上有ISL6612驱动芯片控制的一箱阻值不对,更换ISL6612芯片,新手注意,先别上电,先打值再上电,小心芯片会坏。打值一值,上电吧,往下。。

正常跑马点亮,维修结束。。。。修板只花啦十几分钟,发个贴却要啦差不多一个小时,发帖不容易啊、、、、、

补充内容 (2014-11-21 14:23):
这板子主控是ISL6312+ISL6612完成CPU供电主

网友A:
思路很清晰干练,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清晰干练,支持楼主

谢谢支持,,大家努力维修发帖。相互交流维修经验。。

网友:
学弟,先学好液晶再学主板,,,,祝你成功

网友B:
好图文,谢谢,学习了。

网友C:
AMD的时序是内存,VDDA25,CPU供电,总线,桥吗?新手不太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MD的时序是内存,VDDA25,CPU供电,总线,桥吗?新手不太清楚。

内存,VDDA25,CPU供电,桥,总线。。总线供电很多主板开机就有啦、、具体看主板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VDDA25,CPU供电,桥,总线。。总线供电很多主板开机就有啦、、具体看主板设计

谢谢指导!

网友:
学习了,对AMD时序有了
认识

网友E:
经验不错,这个主板CPU供电上下MOS管导通工作应该是驱动芯片控制的,主控芯片PWM输出引脚与本身连接进行控制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时序是内存,VDDA25,CPU供电,总线,桥吗?新手不太清楚。

总线供电一般是主板开机触发后才出来的,VTT供电一般也可以在CPU假负载对应测试点量到。

网友:
真是秒杀呀,故障出不算简单

网友F:
期望楼主以后多发点AMD的实例,对AMD的时序不是很了解

网友:
再一次学习到了AMD供电时序,感谢楼主

网友G:
先打值是最保险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验不错,这个主板CPU供电上下MOS管导通工作应该是驱动芯片控制的,主控芯片PWM输出引脚与本身连接进行控 ...

我记得主控是ISL6312 主控控制3箱,驱动ISL6612,控制一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期望楼主以后多发点AMD的实例,对AMD的时序不是很了解

板子修完啦,没有东西可以修。。。

网友:
CPU供电导至没有复位

网友H:
学习了。我一直以为AMD的板总线供电是最后才出来的,原来不一定是。要看板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我一直以为AMD的板总线供电是最后才出来的,原来不一定是。要看板的设计。

...是的。。亲、、、

网友I:
好帖子,卖过不少这板子,学习一下做好售后。强顶

网友J:
这个,VDDA25,一直是个硬伤,而且这个电压坏得也比较多,

网友:
很给力,这个夕阳行业又多了一份子!

网友K:
最后还是换芯片好的是吗?

网友L:
怎么感觉amd的时序不是那么一回事啊!!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最后还是换芯片好的是吗?

板子已经交货出去啦,我记得主控是ISL6312控制3相,驱动是ISL6612控制一箱,打上下管G级对地值,如果有不一样的为坏,阻值偏大偏小都不行,要一样明白了吗,是谁控制的换谁。不明白可以继续提问。。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帖子,卖过不少这板子,学习一下做好售后。强顶

谢谢你,以后会多发帖,欢迎参观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VDDA25,一直是个硬伤,而且这个电压坏得也比较多,

这个电压确实很爱坏,但是由些主板不采用VDDA25去转换开启CPU供电,就会有复位不跑马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怎么感觉amd的时序不是那么一回事啊!!难道我记错了!!

亲,这是根据迅维课件的,绝对不会有错。

网友M:
楼主思路清晰,多多向楼主学习……这个是主芯片+驱动芯片+MOS管这种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思路清晰,多多向楼主学习……这个是主芯片+驱动芯片+MOS管这种模式吗?

嗯,谢谢你的支持,你是哪一期的呢?

网友:
赞一个,楼主对时序掌握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已经交货出去啦,我记得主控是ISL6312控制3相,驱动是ISL6612控制一箱,打上下管G级对地值,如果有不 ...

谢谢楼主的 解答。

网友:
LZ,应该是上管G极由10V左右跳到0V吧

网友N:
“按原理PWM芯片应该会输出啦,关机把表笔放在下管G级”。 请问这里测上管G级是一样的吗?还是一定要测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已经交货出去啦,我记得主控是ISL6312控制3相,驱动是ISL6612控制一箱,打上下管G级对地值,如果有不 ...

“按原理PWM芯片应该会输出啦,关机把表笔放在下管G级,开机测试,发现有10V左右的电压,但是一会就掉为0V,说明芯片保护”
请问楼主,正常情况的时候 下管的G极 会一直持续高电平吗?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Vcore输出后,芯片的ISEN、VSEN或FB端 检测到后端异常后,PWM就将UGATE和LGATE就关闭输出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按原理PWM芯片应该会输出啦,关机把表笔放在下管G级”。 请问这里测上管G级是一样的吗?还是一定要测下管 ...

上管G级和下管G级电压和阻值一致、、

网友O:
如果开机下管g极一直都是10v,这是不是保护了呢??还是说10v瞬间有,然后就没有了才是保护?

网友:
新手··又学习了···原来打G级的值,可以判断芯片的啊.....下次有这样板子,也试试才行

网友P:
  没CPU供电查VCC ,VID,EN..这三个条件吗....

网友:
好贴!又学习了。
1。  AMD 没CPU的供电。 桥就不会出供电。
2、  AMD的供电 VDDA 是属于那一类的供电呢?  是什么的供电呢

(VDDA2.5是AMD芯片组特有的一个电压,也就是2.5V,没有此电压会导致CPU没有供电,甚至是时序中的一部分,具体时序:内存供电——VDDA2.5——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上真u会出cpu供电吗?

AMD主板好多都行,上假负载就可以啦。英特尔一定要上真U,

网友:
引用 网友P:
没CPU供电查VCC ,VID,EN..这三个条件吗....

嗯,,对、。、

网友:
这主板没有图纸,修供电就三把斧、、

网友D:
引用 网友O:
如果开机下管g极一直都是10v,这是不是保护了呢??还是说10v瞬间有,然后就没有了才是保护?

瞬间的为保护,,一直有为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R:
看完,请问LZ AMD是内存-CPU-桥-总线 对不?还有,VDD不上假负载该测量那个元件啊?

VDD25就是假负载上的PLL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VDD25就是假负载上的PLL供电。。

楼主解释的很清楚, 不错。。。。

网友S:
楼主AMD的时序 AMD芯片组 南桥需要什么条件发出复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瞬间的为保护,,一直有为正常。。

o .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S:
楼主AMD的时序 AMD芯片组 南桥需要什么条件发出复位啊?

AMD主板发出复位有三个条件,1供电 ,2时钟,3 PWR-GOOD 。。。  详细点告诉你把,PWR-GOOD 是多个电压或者信号相遇产生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D:
AMD主板发出复位有三个条件,1供电 ,2时钟,3 PWR-GOOD 。。。  详细点告诉你把,PWR-GOOD 是多个电压或 ...

有人跟我说是南桥收到了PWR_GOOD发出LDT_PG给CPU之后发出LDT_RST以及其他复位信号。
你说的前两者我知道,但是你在第三者只是说了PWR_GOOD又让对我那位朋友说的起到了疑惑了
到底你说的对了,还是他说对了

网友T:
我也想再次确认下,我之前一直以为MOS管G极一直有电压才是保护,请教下是不是一瞬间有电压才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也想再次确认下,我之前一直以为MOS管G极一直有电压才是保护,请教下是不是一瞬间有电压才是保护?

用万用表测一直有电压为正常,,瞬间为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人跟我说是南桥收到了PWR_GOOD发出LDT_PG给CPU之后发出LDT_RST以及其他复位信号。
你说的前两者我知道 ...

这是讯维上的课件写的。。。

网友U:
我有次就是 没打值就上电  结果一股青烟  最后发现芯片焊反了

网友:
还不错奥。  以前很多103的排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打值是最保险的办法

怕 CPU  烧坏

网友:
思路很清晰干练

网友V:
高手就是高手。牛B,下次也修这样的会了。

网友:
思路很好很清晰,不错,学习了

网友W:
AMD 时序应该是这样的,内存供电-VDDA2.5-CPU供电-桥,总线供电,CPU供电都没有了,怎么会有总线供电

网友X:
原来打G级的值,可以判断芯片的啊

网友:
技术不错,修好了 就是王道

网友:
不错啊。楼遇到是好问题啊。

网友:
做的不错 思路清晰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有次就是 没打值就上电  结果一股青烟  最后发现芯片焊反了

所以打值是最保险的,有可能G级相连的保护电阻阻值变大啦,上电啦芯片也容易坏掉,这样浪费芯片,又浪费时间。

网友:
上假负载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V:
高手就是高手。牛B,下次也修这样的会了。

支持就点支持楼主。。呵呵。。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W:
AMD 时序应该是这样的,内存供电-VDDA2.5-CPU供电-桥,总线供电,CPU供电都没有了,怎么会有总线供电

童鞋。。你多测主板就知道啦。。好多主板上电就有总线供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X:
原来打G级的值,可以判断芯片的啊

是的、、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时序,是先有U电压,后有桥电压吗?

网友:
先打值是最保险de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下次也直接打G极

网友:
楼主基础很好,思路清晰,顶一下

网友Y:
这板你这么修会返修的,根本不是CPU电源IC问题,你只不过换芯片的时候加热了旁边,还是103电阻问题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时序。楼主秒杀   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板你这么修会返修的,根本不是CPU电源IC问题,你只不过换芯片的时候加热了旁边,还是103电阻问题

你吹的太久不行。。一会是没有关系的。。。你说的那个问题是在MOS管G级短路的时候才需要换。

网友:
学习到了AMD供电时序

网友:
楼主好神速啊,学习了。

网友Z:
楼主有没有返修?

网友:
修机容易发帖难啊

网友:
怎么  发个帖要花一个多小时

网友:
十几分钟不能算秒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肯定是没CPU供电,一般是秒杀的、

网友AA:
CPU供电导至没复位,有些难度

网友AB:
思路清晰,修得不错嘛!!

网友AC:
学习了,我这正好接了一块映泰790,问题相似,我来试试

网友AD:
时序是内存 cpu 南北桥吗

网友AE:
小小白,学了这么久,第一次知道AMD的时序……

网友AF:
学习了  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提   先查其他问题    还不行最后换芯片

网友:
学习一下,水一下

网友:
谢谢,时序掌握好了,基本修起来就有底气了!

网友AG:
很好,但要是阻值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A:
CPU供电导至没复位,有些难度

只要会修,就没有神马难修可言

网友D:
引用 网友AB:
思路清晰,修得不错嘛!!

看来你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学习了,我这正好接了一块映泰790,问题相似,我来试试

呵呵,,那祝你秒杀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时序是内存 cpu 南北桥吗

楼上有解析,,很清晰,你可以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小小白,学了这么久,第一次知道AMD的时序……

希望你能学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图文,谢谢,学习了。

谢谢你的支持啊,但愿你能学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学习了  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提   先查其他问题    还不行最后换芯片

这个确实是,维修不能盲目的修。。

网友:
你也是高手,,,你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很好,但要是阻值对呢

G级对地值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有没有返修?

这板子吗,没有返修

网友:
控制芯片我根本看不懂 只能换换供电芯片  哎

网友:
换芯片好的最爽啦,查外围太累

网友:
貌似CPU供电应该少装一箱没事的吧

网友AH:
反馈电路我怎么感觉有点难维修啊

网友:
还是要把阻值量清楚 才好判断

网友:
技术含量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反馈电路我怎么感觉有点难维修啊

如果没有图纸确实很难修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也是高手。。

我是个新手,目前还在学习中

网友:
学习了。我看的是云里物理。新手。新手

网友:
很好,很直接的解决问题

网友:
太鸡巴快了   你们怎么都修的这么快呀。我还一个都没修好呢

网友:
赞赞赞   正常的阻值是多少呢  你说那340的阻值有点低??????

网友:
VDD25就是假负载上的PLL供电。。

网友:
VDD25就是假负载上的PLL供电。。...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学习了,谢谢楼主维修经过帖子

网友:
映泰的板我也有一块也是CPU无供电,现在都没修

网友:
楼主辛苦了,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4-12-19):
楼主的思路很明确 讲解也很详细 对我帮助很大  要是我就先不管换主控 还不好才会慢慢去查其他问题

网友:
还行  分析的 不错

网友:
无复位不好搞,学习了

网友:
无复位不好搞

网友:
有时加焊下IC都可以

网友:
先打值是对地?然后再?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好那是必然的

网友:
好体贴子,很好的学习材料

网友:
内存,VDDA25,CPU供电,桥,总线

网友:
恩恩、、思路清晰

网友:
请教楼主VDDA25表示什么

网友:
思路清晰,一看就功底深厚啊

网友:
跟时序修主板不用走弯路

网友AI:
楼主,我们要学多久才能有秒杀的技术啊。。
woaimeinv5
看你个人功底和脑子灵活性,还有记忆力怎么样啦。。。难讲,我是上课一个月,实践一个月,OK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楼主,我们要学多久才能有秒杀的技术啊。。
看你个人功底和脑子灵活性,还有记忆力怎么样啦。。。难讲,我是上课一个月,实践一个月,OK

网友:
可以 哦 不错 哦 可惜我不会